[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的C语言代码逻辑与问题,换了位置就执行效果不同

楼主(2020-07-12):
单片机是PIC16F877A 用Proteus仿真 发现代码有这个问题
  if((output_var!=0x00)&&(output_var!=0x80))
  {

       RB1=~RB1;
  }
和  if((output_var!=0x80)&&(output_var!=0x00))
  {

       RB1=~RB1;
  }
两个代码有什么区别?第二种会执行RB1,编译器是MPLAB+PICC 谢谢!
难道是编译器优化了?

网友A:
这两段代码逻辑是应该是一样的,除了运算顺序略有区别。
另外,编译器你应该给出版本和优化设置,其他也无法排出“破丢死”的问题,你也可以在MPLAB内sim一下看看。如果怀疑优化的问题,你最好贴出反汇编,菜单view,disassembly

网友B:
一模一样的,可能软件有问题

网友C:
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D:
不会的。Proteus的问题吧

网友E:
看起来没差别啊..
可以试试在X IDE用simulator软仿的方式来试试..

楼主(2020-12-14):
引用 网友A:
这两段代码逻辑是应该是一样的,除了运算顺序略有区别。
另外,编译器你应该给出版本和优化设置,其他也无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