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LDC电机可以做foc控制么?

楼主(2020-07-12):
大家好!
我看论坛上好多关于bldc电机做FOC控制的资料,但是BLDC反电动势不是方波么?FOC控制的电机(PMSM)反电动势不是应该是正弦波么?
还有转子位置检测只用三个霍尔精度够不够?

网友A:
当然可以做FOC,位置精度这个要看应用需求,对位置要求高的不能用h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做FOC,位置精度这个要看应用需求,对位置要求高的不能用hall

顺便问一下版主,有没有可以在调算法的时候如何实时修改变量,并让数据已图形方式显示出来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版主,有没有可以在调算法的时候如何实时修改变量,并让数据已图形方式显示出来的方法? ...

做串口助手,在通信里面修改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