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那个帮我看看这个是国内那家mark的芯片?

楼主(2020-07-12):
芯片应该是某国产mark ST MCU的字符,价格不错,使用也无问题。
就是想知道这个字符打标的是国内那家的产品,有谁知道吗?
正面:
背面

网友A:
这是ST的丝印呀...ST不是国产的呀,你是说芯片不是原装的芯片,是仿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T的丝印呀...ST不是国产的呀,你是说芯片不是原装的芯片,是仿品吗

是的

网友B:
这估计很难自己承认的,

网友A:
国产芯片或者散新芯片,样品使用可能没有问题,批量使用不良率会比进口的高

网友C:
二手原装片子打磨翻新的

网友D:
这个不好说,毕竟ST特意留了个后门,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序列码,就是让第三方来仿的,从另一个角度推广芯片,提升了知名度。
就算是别人用它低版本的磨成高版本的芯片卖,它自己也不能识别,无论是下载软件还是IDE,或LINK,都无法通过芯片序列码分辨芯片型号。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买到假的8L152(奸商用8L151打磨的)时就吐槽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说,毕竟ST特意留了个后门,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序列码,就是让第三方来仿的,从另一个角度推广芯片 ...

不看都不知道这么多人上过当买过假的ST,有些其实丛丝印和脚位就可以看出假货还是真货,还有一方面就是价格,如果相差太多要慎重考虑真伪,电子元器件鱼龙混杂,一些商家为了一点利益以假充真,最后导致有需求的客户找不到真货,我们原装的被假货商家扰乱市场,价格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