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STM32CubeG4软件包设计利用FMAC的数字滤波器之一(FIR)

楼主(2020-07-12):
简介
本文介绍使用STM32CubeG4软件包设计利用STM32G4系列MCU的FMA外设的数字滤波器.
数字滤波器应用广泛,从音频处理,工业控制到IoT领域均有应用.
比如从通信信号中去除干扰,控制数字电源或者压缩音频采样数据. 传统的设计中利用专用的DSP器件, 但是使用通用的微控制器实现该功能越来越普遍, 尤其在低成本的应用中可以节省器件. 现代的微控制器内核,ARM Cortex M4, 本身就包含加速数**算的硬件特性. 但即使使用通用的微控制器, DSP功能本身的计算认物依然很繁重, 某些情况下会占用原本控制任务所需的计算资源.
有三种思路来解决计算资源问题:
  • ·       升级主控制器, 使用更快更强大的应用处理器;
  • ·       在原有的电路中增加一个专用DSP器件;
  • ·       使用专用的硬件加速单元来卸载此类软件计算任务.
显然第三种思路的成本与功耗性价比最高.但是在通用的微控制器内核中,此种加速单元必须尽可能的通用化,以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FMAC (filtermath accelerator)结合了DSP任务的灵活性与专用硬件的成本和性能的优势. FMAC的核心是一个2x16bit乘法器和一个26bit累加器. 它既可用于有限冲激响应(FIR)类型也可用于无线冲激响应(IIR)类型的滤波器.它包含有256个16bit的缓存, 可以灵活地分配来存储协因子,状态存储,输入或输出缓存. FMAC可工作于与内核同样的频率, 因此FMAC在执行滤波任务的性能可以等于甚至高于软件实现的滤波器. 如果使用DMA来传输输入和输出, 那么滤波任务可以说100%地由FMAC来承担, MCU资源可用于其它软件任务.
笔者计划使用两个例子展示如何使用FMAC来解放MCU:
  • ·       用于噪音消除的自适应FIR滤波器;
  • ·       用于数字电源控制的3p3z IIR补偿器.
本贴先写FIR.

楼主:
自适应FIR滤波器概述
所谓自适应滤波器, 能够根据输入信号的各种特性来调整自己的冲激响应. 通信应用中通常使用这种滤波器来消除干扰. 使用合适的自适应用算法可以自动检测干扰分量的频率特性,调整滤波器的系数从而在频率上对干扰进行带阻.
本文不探讨自适应算法的细节. 本例中使用一种自动回归算法(Auto Regressive), 此算法的输出即是一组FIR滤波器的系数. 该算法根据信号特点,信道参数和干扰特性对输出进行自动调整. 该算法的计算最好是在MCU空闲时由软件完成. 而对信号的过滤则必须在一定的延迟下连续进行. 此应用特性非常适合使用FMAC来加速.
本文中, 输入为已经采样,量化后存于MCU的存储器中的序列(每个序列长度为2048). 每次一个完整的采样序列准备好之后, DMA被触发将其输入给FMAC,FMAC对逐个采样进行滤波,输出由DMA再传输至存储器. 每个序列之间的间隔可用于更新滤波器系数.
自适应滤波器例子(序列1)
下面展示采样序列1及其频谱, 输入信号为高斯噪音(或称”白噪音”), 有两个窄带干扰,分别位于8KHz16KHz.信号的采样频率为48KHz.
生成上述信号的matlab代码:
% Specify the parameters of a signal with a sampling frequency of 1 kHz and a signal duration of 1.5 seconds.

Fs = 48000;            % Sampling frequency
T = 1/Fs;             % Sampling period
L = 2^nextpow2(2048);             % Length of signal
t = (0:L-1)*T;        % Time vector

figure('name', 'Gaussian noise with two-tone interferer');

% Form a signal containing a 50 Hz sinusoid of amplitude 0.7 and a 120 Hz sinusoid of amplitude 1.

S1 = 0.8 * sin(2*pi*8000*t);
S2 = 0.5 * sin(2*pi*16000*t);
S = S1 + S2;
subplot(4, 1, 1);
plot(t(1:L/1)*1000, S1(1:L/1), 'red');
title('8KHz');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S1(t)')

subplot(4, 1, 2);
plot(t(1:L/1)*1000, S2(1:L/1), 'magenta');
title('16KHz');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S2(t)')

subplot(4, 1, 3);
plot(t(1:L/1)*1000, S(1:L/1), 'cyan')
title('Signal')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S(t)')

% Corrupt the signal with zero-mean white noise with a variance of 4.
X = S + 2*randn(size(t));

% Plot the noisy signal in the time domain.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frequency components by looking at the signal X(t).

subplot(4, 1, 4);
plot(t(1:L/1)*1000, X(1:L/1), 'green')
title('Signal Corrupted with Zero-Mean Random Noise')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X(t)')

楼主:
下一步使用matlab设计FIR滤波器, 滤波器的频域响应应该为:
实际工程中, 干扰往往不会固定, 比如下图的信号在上面信号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12K的干扰分量.
相应信号的matlab代码:
% Specify the parameters of a signal with a sampling frequency of 1 kHz and a signal duration of 1.5 seconds.
linespec = {'yellow-', 'magenta-', 'cyan-', 'red-', 'green-', 'blue-',  'black-', };
index_color = 0;

Fs = 48000;            % Sampling frequency
T = 1/Fs;             % Sampling period
L = 2^nextpow2(2048);             % Length of signal
t = (0:L-1)*T;        % Time vector

figure('name', 'Gaussian noise with two-tone interferer');

% Form a signal containing a 50 Hz sinusoid of amplitude 0.7 and a 120 Hz sinusoid of amplitude 1.

S1 = 0.8 * sin(2*pi*8000*t);
S2 = 0.5 * sin(2*pi*16000*t);
S3 = 0.7 * sin(2*pi*12000*t);
S = S1 + S2 + S3;
subplot(5, 1, 1);
plot(t(1:L/1)*1000, S1(1:L/1), linespec{1 + mod((index_color-1), length(linespec))});
index_color = index_color + 1;
title('8 KHz');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S1(t)')

subplot(5, 1, 2);
plot(t(1:L/1)*1000, S2(1:L/1), linespec{1 + mod((index_color-1), length(linespec))});
index_color = index_color + 1;
title('16 KHz');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S2(t)')

subplot(5, 1, 3);
plot(t(1:L/1)*1000, S3(1:L/1), linespec{1 + mod((index_color-1), length(linespec))});
index_color = index_color + 1;
title('12 KHz');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S3(t)')

subplot(5, 1, 4);
plot(t(1:L/1)*1000, S(1:L/1), linespec{1 + mod((index_color-1), length(linespec))});
index_color = index_color + 1;
title('Signal')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S(t)')

% Corrupt the signal with zero-mean white noise with a variance of 4.
X = S + 2*randn(size(t));

% Plot the noisy signal in the time domain.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frequency components by looking at the signal X(t).

subplot(5, 1, 5);
plot(t(1:L/1)*1000, X(1:L/1), linespec{1 + mod((index_color-1), length(linespec))});
index_color = index_color + 1;
title('Signal Corrupted with Zero-Mean Random Noise')
xlabel('t (milliseconds)')
ylabel('X(t)')

楼主:
因为干扰信号变化了, 所以滤波器的目标频响图应该如此:
这个例子中, 滤波器的特性变化了, 需要根据干扰的变化来动态配置滤波器参数, 所以称之为自适应滤波器.自适应的算法本贴不涉及.

FIR滤波器
FIR滤波器的实质就是将信号与滤波器系数进行卷积运算. 系数的个数决定了信号带宽中最小过滤频带的宽度. 系数越多则对窄带干扰过滤的精度越高,也意味着信号损失越小. 但同时N个系数的滤波器一般需要N^2的运算复杂度,所以系数的个数受限于计算资源. 本例中使用了51阶的FIR滤波器.

滤波器的系数一般使用浮点格式计算, 使用时要转换为16bit的定点格式. FMAC使用的定点格式为Q1.15,即bit0-14表示小数位, bit15表示符号与整数位. Q1.15格式表示的范围为
[-1.0 (0x8000), +0.999969482421875(0x7FFF)].
设计得合理的话, 生成的系数的绝对值都会小于等于1, 所以都在Q1.15格式的表示范围内.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则所有的系数需要除以一个大于等于最大值的值.此过程也被称之为”归一化”.

将浮点数转换为Q1.15格式:
  1. value_q15 = (int16_t)(value_f32*0x8000);
上述C代码编译后在CortexM4F内核上使用FPU需要8个时钟周期, 所以转换51个系数需要约408个周期.

楼主:
这里以上面两种干扰为例, 设计两个FIR滤波器:
ord = 50;
format long;
Fs = 48000;            % Sampling frequency
NarrowBandWidth = 10;

StopF1 = 8000;
StopF2 = 12000;
StopF3 = 16000;
bnd8K = [(StopF1 - NarrowBandWidth)/(Fs/2) (StopF1 + NarrowBandWidth)/(Fs/2)];
bnd12K = [(StopF2 - NarrowBandWidth)/(Fs/2) (StopF2 + NarrowBandWidth)/(Fs/2)];
bnd16K = [(StopF3 - NarrowBandWidth)/(Fs/2) (StopF3 + NarrowBandWidth)/(Fs/2)];

band_stop_8K_16K = fir1(ord, [bnd8K bnd16K],'DC-1');
band_stop_8K_12K_16K = fir1(ord, [bnd8K bnd12K bnd16K],'DC-1');

hfvt = fvtool(band_stop_8K_16K, 1, band_stop_8K_12K_16K, 1);
legend(hfvt,'BTF2','BTF3')

band_stop_8K_16K_q1_15 = cast((band_stop_8K_16K * 32768), 'int16');
band_stop_8K_12K_16K_q1_15 = cast((band_stop_8K_12K_16K * 32768), 'int16');
第一个滤波器系数:

Coeff.

Value
Coeff.
Value
Coeff.
Value
b0
b1
-0.06758554
b2
0.00622496
b3
0.0282774
b4
0.09562168
b5
-0.02541931
b6
-0.11821158
b7
-0.01763455
b8
0.00794264
b9
0.01041298
b10
0.00806815
b11
-0.025829
b12
-0.09904707
b13
0.01375418
b14
0.01032627
b15
-0.00441015
b16
0.01825352
b17
-0.02035376
b18
-0.0244004
b19
-0.01464122
b20
0.05634489
b21
0.00220208
b22
0.06268198
b23
0.01072175
b24
-0.07694778
b25
-0.01317927
b26
0.00029196
b27
0.03238028
b28
0.05527402
b29
-0.02844389
b30
-0.07398416
b31
0.01854994
b32
0.0612234
b33
0.00562513
b34
-0.01274634
b35
-0.01404053
b36
-0.00688377
b37
-0.0334368
b38
0.02592314
b39
-0.0632741
b40
0.07521879
b41
-0.01797365
b42
-0.08349794
b43
-0.01245005
b44
0.05184924
b45
-0.03642993
b46
0.00493303
b47
0.01581092
b48
-0.04743807
b49
0.0068994
b50
0.08575577

转换为Q1_15格式:

Coeff.

Value
Coeff.
Value
Coeff.
Value
b0
b1
-2215
b2
b3
b4
b5
-833
b6
-3874
b7
-578
b8
b9
b10
b11
-847
b12
-3246
b13
b14
b15
-145
b16
b17
-667
b18
-800
b19
-480
b20
b21
b22
b23
b24
-2522
b25
-432
b26
b27
b28
b29
-933
b30
-2425
b31
b32
b33
b34
-418
b35
-461
b36
-226
b37
-1096
b38
b39
-2074
b40
b41
-589
b42
-2737
b43
-408
b44
b45
-1194
b46
b47
b48
-1555
b49
b50

楼主:
由于使用了Q1.15的定点数, 相对单精度的浮点数动态范围减小了, 所以滤波器的性能有一些损失. 这一点也是在使用FMAC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无法承受损失的精度, 则应该选择软件来实现滤波器(使用浮点数或者32bit定点数运算).本例中,定点运算带来的精度影响十分微小, 误差在0.007 dB之内. 定点与浮点系数的频响差:

FMAC配置
本文使用STM32CubeG4支持包中的HAL库来初始化FMAC. 访问FMAC之前, 使能FMAC时钟:
  1. __HAL_RCC_FMAC_CLK_ENABLE();
定义一块存放滤波器系数的内存块:

  1. /* Declare an array to hold the filter coefficients */
  2. static int16_t aFilterCoeffB[51];
定义一个FMAC配置结构体:

  1. FMAC_HandleTypeDef hfmac;
下面是配置代码:

/* declare a filter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FMAC_FilterConfigTypeDef sFmacConfig;
/* Set the coefficient buffer base address */
sFmacConfig.CoeffBaseAddress = 0;
/* Set the coefficient buffer size to the number of coeffs */
sFmacConfig.CoeffBufferSize = 51;
/* Set the Input buffer base address to the next free address */
sFmacConfig.InputBaseAddress = 51;
/* Set the input buffer size greater than the number of coeffs */
sFmacConfig.InputBufferSize = 100;
/* Set the input watermark to zero since we are using DMA */
sFmacConfig.InputThreshold = 0;
/* Set the Output buffer base address to the next free address */
sFmacConfig.OutputBaseAddress = 151;
/* Set the output buffer size */
sFmacConfig.OutputBufferSize = 100;
/* Set the output watermark to zero since we are using DMA */
sFmacConfig.OutputThreshold = 0;
/* No A coefficients since FIR */
sFmacConfig.pCoeffA = NULL;
sFmacConfig.CoeffASize = 0;
/* Pointer to the coefficients in memory */
sFmacConfig.pCoeffB = aFilterCoeffB;
/* Number of coefficients */
sFmacConfig.CoeffBSize = 51;
/* Select FIR filter function */
sFmacConfig.Filter = FMAC_FUNC_CONVO_FIR;
/* Enable DMA input transfer */
sFmacConfig.InputAccess = FMAC_BUFFER_ACCESS_DMA;
/* Enable DMA output transfer */
sFmacConfig.OutputAccess = FMAC_BUFFER_ACCESS_DMA;
/* Enable clipping of the output at 0x7FFF and 0x8000 */
sFmacConfig.Clip = FMAC_CLIP_ENABLED;
/* P parameter contains number of coefficients */
sFmacConfig.P = 51;
/* Q parameter is not used */
sFmacConfig.Q = FILTER_PARAM_Q_NOT_USED;
/* R parameter contains the post-shift value (none) */
sFmacConfig.R = 0;
/* Configure the FMAC */
if (HAL_FMAC_FilterConfig(&hfmac, &sFmacConfig) != HAL_OK)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HAL_FMAC_FilterConfig()这个函数对配置和控制寄存器编程, 并将滤波器系数载入FMAC本地内存(X2 buffer).

楼主:
DMA配置
配置3DMA通道.
  • 通道1: 预加载通道, 使用采样值初始化FMAC输入buffer. 每当滤波器系数变化, FMAC必须停止重启一次. FMAC在输入buffer被填充后才启动,所以我们使用前一个frame的最后51个采样来将滤波器初始化到停止时刻的状态,以免丢失数据. 这个步骤使用软件也可以, 本文中使用DMA.
  • 通道2: 写通道. 只要FMAC的输入buffer有空位置, 就将采样值从内存中搬运到FMAC.
  • 通道3: 读通道. 只要FMAC的输出buffer有未读取的值, 就将其从FMAC搬运到内存.
以下为DMA配置代码. 定义三个DMA配置结构体, 使用HAL_DMA_Init()函数进行初始化.
DMA_HandleTypeDef hdma_fmac_preload; /* Preload channel */
DMA_HandleTypeDef hdma_fmac_read; /* Read channel */
DMA_HandleTypeDef hdma_fmac_write; /* Write channel */

/* Preload channel initialisation */
hdma_fmac_preload.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_fmac_preload.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MEM2MEM;
hdma_fmac_preload.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MEMORY;
hdma_fmac_preload.Init.PeriphInc = DMA_PINC_ENABLE;
hdma_fmac_preload.Init.MemInc = DMA_MINC_DISABLE;
hdma_fmac_preload.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fmac_preload.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fmac_preload.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fmac_preload.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if (HAL_DMA_Init(&hdma_fmac_preload) != HAL_OK)
Error_Handler();
/* Connect the DMA channel to the FMAC handle */
__HAL_LINKDMA(hfmac,hdmaPreload,hdma_fmac_preload);
/* Write channel initialisation */
hdma_fmac_write.Instance = DMA1_Channel2;
hdma_fmac_write.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FMAC_WRITE;
hdma_fmac_write.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fmac_writ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fmac_writ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fmac_writ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fmac_writ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fmac_write.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fmac_writ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if (HAL_DMA_Init(&hdma_fmac_write) != HAL_OK)
Error_Handler();
/* Connect the DMA channel to the FMAC handle */
__HAL_LINKDMA(hfmac,hdmaIn,hdma_fmac_write);
/* Read channel initialisation */
hdma_fmac_read.Instance = DMA1_Channel3;
hdma_fmac_read.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FMAC_READ;
hdma_fmac_read.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fmac_read.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fmac_read.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fmac_read.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fmac_read.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fmac_read.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fmac_read.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if (HAL_DMA_Init(&hdma_fmac_read) != HAL_OK)
Error_Handler();
/* Connect the DMA channel to the FMAC handle */
__HAL_LINKDMA(hfmac,hdmaIn,hdma_fmac_read);
其中读通道和预加载通道的DMA中断需要打开, 这样传输完成后软件可以被通知到.

楼主:
使用滤波器
每当有一个frame的采样需要滤波时, 软件触发滤波器. 新的采样存在系统内存中, 使用双缓冲方式.

  1. static int16_t aInputValues[2][2048];
  2. int CurrentInputArraySize = 2048;
双缓冲方式下, 一个frame的采样值正在被处理的同时, 另外一个frame可以接收新的采样输入. 这里使用一个变量表示正在被使用的frame:
  1. int Frame = 1;
以下数组用来存储输出数据:

  1. static int16_t aCalculatedFilteredData[2048];
  2. int ExpectedCalculatedFilteredDataSize = 2048;
软件触发上一个frame的最后的51个采样的预加载. 这是为了将滤波器恢复到FMAC被停止时的状态.

if (HAL_FMAC_FilterPreload_DMA(&hfmac,
&aInputValues[CurrentInputArray][1997], 51, NULL, 0) != HAL_OK)
Error_Handler();
/* Switch frames */
Frame ? Frame=0 : Frame=1;
当预加载结束(通过相应的DMA通道的中断来获知),软件触发DMA的写通道将当前frame的数据写到FMAC :
  1. if (HAL_FMAC_AppendFilterData(&hfmac, &aInputValues[CurrentInputArray][0],
  2. &CurrentInputArraySize) != HAL_OK)
  3. Error_Handler();
之后软件启动FMAC:

  1. if (HAL_FMAC_FilterStart(&hfmac, aCalculatedFilteredData,
  2. &ExpectedCalculatedFilteredDataSize) != HAL_OK)
  3. Error_Handler();
此时FMAC开始计算输出采样,并将其写入输出buffer. 对于每个采样值, FMAC在DMA的读通道产生一个请求, DMA会将新的采样值搬运到内存中. 这个过程不需要软件干预一值持续进行, 直到整个frame的数据处理完毕. 此时DMA的读通道产生一个中断, CPU收到这个中断信号后关闭FMAC:

  1. if (HAL_FMAC_FilterStop(&hfmac) != HAL_OK)
  2. Error_Handler();
如果滤波器的系数需要更新, 此时可以再次调用HAL_FMAC_FilterConfig()函数. 新的系数应该在更新之前存入aFilterCoeffB[]; 要处理下一个frame, 重复上述过程即可, 从预加载开始:

  1. (HAL_FMAC_FilterPreload_DMA()).

楼主:
总结
任何可以转换为FIR或者直接I型IIR的滤波器都可以使用FMAC进行卸载加速,以释放珍贵的CPU计算资源.
滤波器的阶数越多, 数据buffer越多, 比如上文所述的51阶FIR, 使用FMAC的收益越明显. 因为CPU要做的仅仅是间或参与(本文中是每一帧计算后更新滤波器系数). 其他时间, CPU可以专注于其更他更加有用,也更加适合CPU运算的任务, 如运行自适应算法来计算滤波器系数.
控制环应用中, 如buck电源转换器, CPU需要在每一个采样的处理中进行干预, 因此收益相对要小一点. 但是此种应用场景经常需要有实时响应的需求, 因此意味着其他任务本身也需要被控制环逻辑抢占. 因为FMAC提高了每一个采样的处理效率, 因此抢占的时间也被缩短了, 可以降低对CPU速度/性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