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视频处理除了做识别和编解码

楼主(2020-07-12):
DSP视频处理除了做识别和编解码,还有别的大方向么?比如电机控制,太阳能,……

网友A:
DSP视频处理除了做识别和编解码,还有别的大方向..

网友B:
电机控制里的变频调速,和太阳能逆变器,还有一些电力控制设备.

网友C:
还有一些高频开关电源也会用到DSP。。

网友D:
一些大型重工业上面也会用到DSP实现复杂的现代控制理论。。

网友E:
运动控制里的伺服系统也是用到DSP。。。

网友F:
图形变换算法用DSP还是不错的,ADI有些很廉价的DSP非常适合做这个。。。

网友G:
看来DSP的应用领域仍在不断地扩大,发展迅速异常啊。

网友H:
这个应用方向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