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楼主(2020-07-12):
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A:
对于高频发射电路PCB布线,除元器件间连线要短,少走弯路外,还要在其周围保留大面积铜箔并就近接地。

网友A:
在复位波形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就比如RC复位,建议用专用复位芯片。

网友B:
这个电源稳定怎么控制的?

网友B:
做好发射电路的级间屏蔽,每一级的输入、输出线圈互成九十度安装,避免出现级间耦合引起电路自激。

网友C:
做完后能铺地的地方都铺上地,如果是高频的铺网格地,不是高频的铺全铜地,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C:
电源稳定性的设计至关重要的。

网友D:
做好发射电路的级间屏蔽,每一级的输入、试试事实上是是是是是是输出线圈互成九十度安装,避免出现级间耦合引起电路自激。。

网友D:
我看的一块板子中,是用FPGA连接电源芯片的PG引脚和使能引脚,以及DSP的复位引脚来控制DSP的上电顺序和复位操作的。。

网友E:
稳定性和可靠性相差并不大 。。

网友E:
我觉得硬件处理才是王道,软件只是辅助。。。

网友F:
增强板子的抗干扰能力最关键的是板子的地线走线。

网友G:
高频线走线需要尽可能的短,少打过孔,而且高频线的旁边最好有地线进行屏蔽。

网友H:
网格地和全铜地什么区别,有这样的讲究。。

网友I:
与其W数(额定功率)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