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保证控制电源的稳定性

楼主(2020-07-12):
之前设计未太多考虑过复位的可靠性问题,因为上电复位要遵循严格的时序,一般我用最简单的RC复位电路,昨天工程师指出设计电路中RC复位的可靠性问题,提及上电复位与延时 保证控制电源的稳定性问题。若用带自复位的LDO:TPS7333可以满足严格精确的时序要求,想寻求其他办法。

网友A:
不知各位是否有简单的硬件搭设即可实现的方法?

网友A:
对于高频发射电路PCB布线,除元器件间连线要短,少走弯路外,还要在其周围保留大面积铜箔并就近接地。

网友B:
前级用射随器电路,提高带负载能力。。

网友C:
最好能在OTL电路的旁路做一级自振电路 。

网友C:
把握好小电流信号地与大电流的模拟地需要单独走线,不能共一根地线。

网友D:
信号线上的干扰可以通过适当增大信号线的电流,因为电流越小越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D:
可以做一个电流负反馈电路,更好的提高电源的可控性。。

网友E:
参数是否能够稳定输出。。。

网友E:
功率器件和数字器件在PCB上需要分区摆放;

网友F:
衡量开关电源稳定性的指标是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

网友G:
电源会对超频稳定性有多大影响?

网友H:
这种方式在产品批量生产时除设计者知道密钥外,生产时的编程写入人员也知道。

网友I:
简单的高稳定性的电源有吗?

网友J:
大功率开关电源 由于多是开关管并联使用

网友K:
怎么测试 电源的电流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