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探测器测量距离的问题

楼主(2020-07-13):
金属探测器有没有办法测80CM

网友A:
好像有的,比如探地雷的,可能不止80cm哦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做到,就是探测器的尺寸会比较大

楼主:
你好,您可以做么

网友C:
这个距离要用雷达,估计不是你所能承受之重

网友D:
一般金属采用的都是电磁感应,中间80CM,得需要多大的功率才可以感应得到

网友E(2020-09-05):
能,没有问题

楼主:
留个联系方式,可以合作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留个联系方式,可以合作下

哪方面应用?我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方面应用?我联系你

就是金属探测,空气中的金属探测,18638583343

网友F(2021-01-08):
80CM太近了,如果是地上探测,我这边最远可以做到500米距离,而且可以区分金属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