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 是否支持两线JTAG接口?

楼主(2020-07-13):
请问GD32V是否支持两线jtag,IEEE1149.7  compact JTAG

网友A:
GD32V是4线的,那个叫什么的,好像是IAR有个仿真器据说可以2线,但是GD32V就是4线接口,怎么跟IAR的2线连接的,没有弄的清楚,另外有个叫沁恒的CH32V的,他官方资料讲可以2线,也不知道是不是吹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V是4线的,那个叫什么的,好像是IAR有个仿真器据说可以2线,但是GD32V就是4线接口,怎么跟IAR的2线连接 ...

多谢回复,我看了CH32V那个好像是SWD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