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检测电路板,如何和外壳相连?

楼主:
请教各位,先拜谢!一般的电路板信号地和外壳都是直接相连或者通过阻容相连,外壳连接大地。

微弱信号检测,比如pa级别电流检测,应该如何与金属外壳相连?全隔离形成浮空,直接相连,通过阻容相连,哪种连接方式最有利于弱信号检测呢?

多谢

网友A(2020-07-13):
到了pa级电流就要考虑电路板上漏电流了,电路板的阻抗也要考虑,pcb如何画,屏蔽地环等
否则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了pa级电流就要考虑电路板上漏电流了,电路板的阻抗也要考虑,pcb如何画,屏蔽地环等
否则测不准 ...

是的,那些都考虑过了。现在考虑接地的问题

网友B:
我记得仪表的接大地的规则是,
1、’选择浮置,那么整体都浮置。给电路板屏蔽罩,然后屏蔽罩接大地。有点像emc试验的无线电屏蔽室。
2、选择接大地,那么系统都接大地。包括微弱信号板应该接大地,电源也接大地

网友C:
要看具体情况的吧,前端输入电源是否是隔离的,设备的使用环境。共同决定是否应该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些都考虑过了。现在考虑接地的问题

接机壳子,再接大地。
不过也有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到时候就试各种接地状况,哪种好使就用那种

网友D:
微弱模拟电路板最好做一屏蔽罩,信号地与该屏蔽罩直接连接,不用再接外壳地。控制板与微弱信号电源隔离

网友E:
    通常不直接连接外壳,但是静电要引流到外壳,通常做法是用高压防雷电容在某一点通过这个电容接到外壳

网友F(2020-09-2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7V4109&ft=t&id=627097210811

这个是PA级的,有现成模块,也有技术成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