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保护电路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20-07-13):
哪个大大能讲解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吗

网友A:
电路应为钳位电路,但图是错的,D7、D8中有一个反了。按D7接法,应为TVS,D8则反了。不过用TVS这么接虽然可以工作,但引入Q1、Q2纯属多余。如果用普通二极管,D7则接反了。

网友:
图开不清啊,发高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