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电容作用

楼主(2020-07-13):
图中C98,C101  NC会导致喇叭两端输出 直流脉冲,导致喇叭发烫,直接C98,C101改贴0.1uF电容才没有直流脉冲输出,请问这个什么原因产生的?

这类芯片对PCB布线也很敏感。
这是个D类功放。前不久我也出过类似的问题---增益小/失真/过流,最后确定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的电感太大了(两个2uH电感并联)。仅供参考。

网友A:
是停止播放的时候,有脉冲输出?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停止输出的时候,使能脚关掉?

网友A:
这两个电容按说不应该有的

网友B:
你选择的容量可能不对

楼主:
R81去掉,那这个功放在这里就失去作用了

网友C:
这是浮置的d类放大器吧,作高频滤波用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R81去掉,那这个功放在这里就失去作用了

先通过运放放大单端音频信号,再给到D类功放。

网友E:
很正常,贴片电容的寄生电容较小,直插的要大一些,导致内部三角波比较错相位,所以老是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R81是元兇,硬要R81,则喇叭需串联电容隔直,然而迟滞波形仍存在。你现在加入电容只是眼睛蒙纱,强行滤掉而 ...

R81取消就没有放大作用了,现在喇叭很烫,杂音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没放大作用?R81是多余的,如果芯片接腳名称没标错,是+out正反饋到+in,那可是会产生迟滞现象可能振 ...

R81去掉确实可以,原厂提供的线路错了。现在喇叭有嗡嗡的电流声,把输入R2R_OUT接地,喇叭嗡嗡声就消失,说明是芯片输出的干扰信号造成的。另外我用手机当音源的时候喇叭不会有嗡嗡声。请问下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