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SCT80S16B IIC设置触摸灵敏度无回复

楼主(2020-07-13):
按照触摸芯片文档IIC方式设置灵敏度,一直不成功,有朋友用过的吗?在线急等,感谢
Q1:文档的图上发送完读写命令完,没有标注有无ACK,这个地方实际有没有?
Q2:按照有ACK设计软件时序,触摸芯片是有ACK回应,但是却读不到0x53,总线上SDA一直高电平

网友A:
您好,使用IIC通讯进行触控按键的灵敏度设置,需要在上电2s内进行,您可以看一下是否符合这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使用IIC通讯进行触控按键的灵敏度设置,需要在上电2s内进行,您可以看一下是否符合这个条件。 ...

你好,是的 ,上电两秒内做的,也尝试MCU先上电,触摸芯片后上电,不停的设置,也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使用IIC通讯进行触控按键的灵敏度设置,需要在上电2s内进行,您可以看一下是否符合这个条件。 ...

能否提供官方的demo测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官方的demo测试呢

您好,您使用的SCT80S16B是通过主机发送相关数据进行灵敏度的设置,由于客户使用的主机不确定,所以官方是没有测试DEMO的。但我们有使用赛元SC92F8003芯片做的一个模拟主机IIC的程序,但是这个主机程序不是针对SCT80S16B的,您可以做参考。另外,您可以把通讯的速度改慢一点,byte与byte之间做一下延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使用的SCT80S16B是通过主机发送相关数据进行灵敏度的设置,由于客户使用的主机不确定,所以官方 ...

你好  谢谢 ,我也是模拟的IIC,CLK延时时间从20-300us都尝试过,不行灵敏度设置都无回复。
另外不管CLK时间如何改,正常读取按键值都是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 ,我也是模拟的IIC,CLK延时时间从20-300us都尝试过,不行灵敏度设置都无回复。
另外不管C ...

正常读取键值只需要发送一个byte的数据就可以读取,而灵敏度设置是连续发送11个byte,如果读取键值的时候可以正确读取,那是不是连续发送数据就会出现问题呢?可以往这个方向上面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