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定时器编码器模式的疑问"是否可以只用1相测速?"

楼主(2020-07-13):
最近在了解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的相关内容,有个疑问:编码器必须使用AB相正交编码器吗?可以使用硬件上只有1相的编码器吗?我只需要获取速度信息,不需要获取方向。
*在编码器模式中可以选择“仅在TI1计数”/“仅在TI2计数”/“TI1&TI2计数”其中任一个,计数这个很好理解,我的疑问是:如果我选择仅TI1计数,那硬件上TI2是否还要给信号?硬件上只接一个TI1是否可以用?(难道要把这一相同时接到CH1和CH2?)

看了一些帖子应用,大概理解如下:
1、stm32有硬件编码器,设定定时器CH1和CH2为编码器模式,就可以在CH1和CH2对应IO上接正交编码器的AB相,编码器相位角相差90度,可以硬件上自动消除毛刺,非常方便。
2、可以通过设定和码盘旋转方向 决定定时器计数的增减方向
3、使能AB相同时计数的时候,可以实现倍频,提高分辨率。

不知道哪里是不是没有理解到位,请坛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如果选择仅TI1计数,那硬件上TI2是否还要给信号?  要给的。从表格里也可以看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择仅TI1计数,那硬件上TI2是否还要给信号?  要给的。从表格里也可以看得出。 ...

我现在把TI1和TI2两个引脚同时接在唯一的一个信号源了,但是好像不行(可能因为都是边沿跳变信号),我编码器硬件上只有1相,那就是单相的编码器是无法通过stm32硬件编码器来测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TI1和TI2两个引脚同时接在唯一的一个信号源了,但是好像不行(可能因为都是边沿跳变信号),我编 ...

既然单相,就无所谓正交编码了。

可以使用定时器工作在外部时钟模式1进行计数,一个口线,接到TI1或TI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单相,就无所谓正交编码了。

可以使用定时器工作在外部时钟模式1进行计数,一个口线,接到TI1或TI2. ...

是的,的确是这样,只是这样就无法消除抖动了,多谢城主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的确是这样,只是这样就无法消除抖动了,多谢城主指点

定时器通道还可以加硬件滤波 以达到消抖之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通道还可以加硬件滤波 以达到消抖之目的。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