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DMA方式读ADC一直0x0000,电压实际一直有变

楼主(2020-07-13):
uint16_t adc_value;

//ADC脚是 PA3

int main(void)
{
   //......时钟配置
   //......初始化其他配置
   recv_config();
   while(1)
   {
       while (RESET == dma_flag_get(DMA_CH0, DMA_FLAG_FTF)){;}
       if(adc_value>100)
       {
           //ADC值一直是0x0000
       }
       //.....LED周期闪正常
    }
}

void  recv_config(void)
{
          rcu_config();
          gpio_config();
          dma_config();
          adc_config();
}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enabl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config ADC clock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6);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

void dma_config(void)
{
    /* ADC_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0);
    dma_periph_address_config(DMA_CH0,(uint32_t)(&ADC_RDATA));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_CH0,(uint32_t)(&adc_value));
    dma_transfer_direction_config(DMA_CH0,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memory_width_config(DMA_CH0,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periph_width_config(DMA_CH0,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priority_config(DMA_CH0,DMA_PRIORITY_HIGH);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_CH0,1);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DMA_CH0);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DMA_CH0);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_CH0);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0);
}

void adc_config(void)
{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1);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0,ADC_CHANNEL_3,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ADC external trigger enable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ENABLE);
    /* ADC external trigger source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ADC_EXTTRIG_REGULAR_SWRCST);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
    /*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CONTINUOUS_MODE,ENABLE);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REGULAR_CHANNEL);
}

网友A:
代码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你可以先试试换成内部通道看看,比如内部温度,看看采样值有数据吗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内部温度也都是0

网友B(2020-09-2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管有没有电压输入,读到的ADC采样值至一直是181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管有没有电压输入,读到的ADC采样值至一直是1810左右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D:
我的也是碰到这个问题,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CONTINUOUS_MODE,ENABLE)改成disable是一个固定的值,enable时就是0,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E(2020-11-05):
试试关闭ADC校准,有可能是校准没跑过去,然后依次debug检查ADC的寄存器和DMA的寄存器,看看是ADC没有正常工作还是DMA传输异常

网友F(2021-06-21):
遇到同样问题,目前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如下代码正常
  1.     /*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
  2.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ENABLE );
  3.     /* ADC scan mode disable */
  4.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目前不清楚为什么SCAN需要disable,怪的很...

@jlnjkbjhcvfgcfg :如果你使用的是软件触发ADC,那么的软件触发那个函数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放在 adc_enable(ADC0);函数后面,否则你的连续模式读取到的数据就是0;
@jlnjkbjhcvfgcfg :我使用一切正常啊。
你好,我disable以后依然是0,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G(2024-03-06):
检查你的DMA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检查是否有其他任务或中断干扰了ADC或DMA的正常工作

网友I:
ADC的采样时间呢?

网友J:
DMA配置是否正确,包括传输模式、数据方向、缓冲区大小等。

网友K:
如果使用中断来触发DMA传输完成,确保相关中断已经正确配置和使能。

网友L:
检查软件代码中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比如DMA传输的内存地址是否被正确设置,是否有其他程序干扰了ADC或DMA的工作。

网友M:
代码中添加日志记录,以监视ADC和DMA的状态和值

网友N:
检查您的ADC输入通道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O:
ADC的输入引脚正确连接,并且电压在ADC的测量范围内。

网友P:
。如果ADC转换还没有完成就开始DMA传输,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数据显示。

网友Q:
检查ADC和DMA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ADC的输出数据寄存器(ADC_DR)与DMA的源地址寄存器(DMA_SAR)和目标地址寄存器(DMA_DAR)之间的连接正确。

网友R:
检查ADC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采样时间、转换率、通道选择等。确保ADC的配置符合实际需求。

网友S:
ADC通道、采样时间、参考电压等参数已经被正确配置。

网友T:
使用DMA方式读取ADC时,需要确保DMA和ADC的触发源和转换模式设置正确。

网友U:
确认ADC的通道选择、采样时间、分辨率等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V:
代码中没有逻辑错误,例如错误地重置了DMA或ADC的配置。

网友W:
使用调试器逐步执行代码,查看ADC和DMA的寄存器值,以找出可能的问题所在

网友I:
如果校准没有完成或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读取到错误的数据。尝试关闭ADC校准功能,然后重新进行校准。

网友J:
检查ADC的输入范围是否与您正在测量的电压范围相匹配

网友J:
配置DMA通道、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长度等参数。

网友:
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性,例如检查ADC和DMA相关的电路是否正常,以及连接到ADC通道的模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X:
检查ADC输入通道的外部电路连接

网友Y:
ADC校准问题、寄存器配置问题以及时钟配置等原因导致的。

网友Z:
那就是配置问题了,DMA的数据源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A:
如果校准未完成或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读取错误的数据。

网友AB:
如果校准未完成或有问题,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数据读取。

网友AC:
adc_enable();之后需要延时一会儿等待ADC启动再进行校准。可能是这边的问题

网友AD:
DMA通道数据源配置有问题

网友AE:
如果校正没有完成或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数据读数不正确。

网友AF:
然后需要延迟一段时间来等待 adc 启动才能校准,这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G:
然后有一段时间的延迟等待广告启动之前,可以校准,这可能是问题在这里

网友AH(2024-04-09):
检查其他任务或中断是否正在干扰 ADC 或 DMA 的正常运行

网友AI:
检查其他任务或中断是否干扰了 ADC 或 DMA 的正常运行

网友AJ: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DMA channel 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网友AK:
检查是否有其他任务或中断干扰 ADC 或 DMA 的正常运行

网友AL:
检查其他干扰 ADC 或 DMA 正常运行的任务或中断

网友AM(2024-05-28):
如果一个中断被用来触发一个 dma 传输的完成,确保相关的中断被正确配置和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