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编码器单端转差分的电路,请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0-07-13):
做了一个编码器单端转差分的电路,请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后面输出端不接电路,断开的话,输出电压正常,加上负载之后,可能是上拉电阻分压过大,导致输入电压拉低,反向输出电压也拉低,如果换小的电阻的话,那么他电流会增大,电压怎么变换我没有试过,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么。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
电阻我用的10K的上拉

网友A:
485芯片,多用几片不就行了吗?
74hc14,输入与输出相连?没看懂

那个是上面是A+,下面是A-,重叠在一起了,哥,我想知道差分信号驱动器是怎么接受的,想知道它内部的电路,,但我没又找到

网友B:
有多路差分收发器的,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A:
差分电路一般用桥式,或差分放大器。

这个用485就可以了,解调芯片也便宜。

网友C:
有二对专门的芯片,MC3486和MC3487,AM2631和AM2632,在编码器上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