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CT6和STM32F103RCT6是兼容的吗

楼主(2020-07-13):
请问GD32F303RCT6和STM32F103RCT6是兼容的吗?可以直接运行STM32F103的代码吗?

网友A(2020-09-16):
这个对比一下数据手册的管脚定义

网友B(2020-11-12):
GD32F303RCT6和STM32F103RCT6是Pin to Pin芯片,但GD32F303RCT6基于ARM® Cortex®-M4内核,而STM32F103RCT6基于ARM Cortex™-M3内核,不可以直接运行STM32F103的代码。

网友C:
标记下,有空试试GD32F303RCT6

网友D(2021-12-05):
GD32F303RCT6和STM32F103RCT6 硬件可以 软件要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记下,有空试试GD32F303RCT6

现在用上GD32F303RCT6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