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华大L136串口通信波特率问题,提高波特率数据就错乱...

楼主:
如图,用的SDK中的uart_poll这个例程,当波特率为9600,工作模式为1或者3时,数据收发正常:

同样为串口1或者3时,波特率设置为57600,数据收发就不对了(同样也试过115200波特,问题依旧):

所使用的开发板为下面这款:

板子上使用的是32MHz的晶振:

那么问题来了?是MCU本身波特率误差太大了吗?还是程序中要做其他修改?

网友A(点评):
工业级常用波特率,推荐使用内部22.12MHz, 其他主频并非同时满足所有波特率的整数倍,因此某些波特率会有计算误差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使用内部22.12MHz晶振,程序中要怎么切换?

网友B(2020-07-13):
你用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如果是默认4M,不会支持所有串口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如果是默认4M,不会支持所有串口波特率

默认的例程,应该用的是4M的吧,但是不知道怎么切换到22.14

网友B(点评):
用户手册里有切换步骤啊,Sysctrl的switch例子也有切换的样例

网友C:
我调试用的2M 也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调试用的2M 也没错误。。

你说的是晶振用的2M还是波特率?波特率的话,用32M晶振,2Mbps误差本来就是0

网友D:
这个板子我也有啊,115200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我也有啊,115200正常啊!

可以发一下源代码给我参考一下嘛?谢谢:121377715@qq.com

网友(2021-03-23):
可以发一下源代码给我参考一下嘛?谢谢:739114505@qq.com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