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本站分享一点小小成果,如果大家看了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欢迎提出

楼主(2018-07-24):
最近由于由于各种原因,买了一块2.4寸的裸屏,利用ILI9341驱动并带有触摸功能,然后利用正点原子的相关电路制作了一块触摸显示屏模块,该模块上面有f103的芯片,并带有SD卡模块和蓝牙通讯模块,其中开关是通过按键实现。接下来就说说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一些经验;
刚开始拿到这块裸屏的时候,想先自己制作一块PCB来进行验证(通过腐铜方法),但是制作出来由于显示屏的接口太多,需要过孔,平台不够,所以没有制作出来,(但是在后面才发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了解屏的一个关键信息造成的,所以这里说一句,买到一个东西要先仔细了解它的特性,方便使用过程中找问题;)于是直接把电路原理认真检查过后直接发PCB出去制作;板子回来后就将TFT显示屏焊接上去,结果没有显示成功,于是各个模块的进行排除,最后实在没有找到问题,以为卖家欺骗了我,于是想着卖家理论,但是理论之前我们总得先有足够的证据吧,我毫不犹豫的就再看看给的资料以及淘宝店上写的相关信息,果然不负有心人啊,总算找到了,原因是这块屏它有一个8位输出和16位输出的选择,就是通过IM0这个引脚进行拉高或拉低选择的,看到这里,我带着信心继续检测,结果还是不行,我当时就从峰谷到低谷,心情各种郁闷,以为自己是不是不能做出来了,于是死马当活马医,把买来的第二块屏重新焊接一块,当时心想不行的话我41块大洋又要泡汤了,加上之前一块,82块大洋,加上板子不能实现,这不就是100多大洋了嘛,带着这种心痛的心情还是再做一块,果然,看到了希望,显示屏终于做出来了,最后我总结了一下原因;第一,刚开始的时候最大的可能就是没有进行8位和16位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把屏拆下来,过程中对引脚有一定的损伤;第二,在引脚损伤后还继续测量,导致信号输出不行,所以我们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另外只要成本不是特别高,我们还是要舍得花点大洋,最后,显示屏的那个引脚只要有一侧断了,不能使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网上还有一句话就是裸屏焊接次数最好不要超过四次;
好了,说完了,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