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SDK-HC89F0541测评】+24C02(硬件I2C)

楼主(2020-07-13):
今天搞了一下AT24C02,硬件I2C
SCL:P0.1;
SDA:P0.0
代码: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F0541.h"

#define        DEVICEADD        0xA0                                  //24C02器件地址
#define SCL        P0_1                                           //I2C时钟控制位
#define SDA P0_0                                    //I2C数据传送位

unsigned char guc_Buf = 0;                                //用于存放读写数据
unsigned char guc_Buf1 = 0;                                //用于存放读写数据
unsigned char guc_Buf2 = 0;                                //用于存放读写数据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fui_i);                        //延时函数
void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unsigned char fuc_Dat);//IIC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                                //IIC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 @实现效果        对24C02进行读写操作
***************************************************************************************/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 =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IIC配置初始化***************************************/
        P0M1 = 0xC2;                                                //P01设置为推挽输出
  P0M0 = 0xE6;                                                //P03设置为带上拉开漏输出
        SCL_MAP = 0x01;                                                //SCL映射P01口
        SDA_MAP = 0x00;                                                //SDA映射P00口
        IICCON = 0x40;                                                 //启动IIC模块

        IIC_Send_Byte(0x00,0x66);        //将fuc_Buf的数据写入地址0x00
        Delay_ms(20);
  IIC_Send_Byte(0x01,0x88);        //将fuc_Buf的数据写入地址0x00
        Delay_ms(20);
        IIC_Send_Byte(0x02,0x13);        //将fuc_Buf的数据写入地址0x00
        Delay_ms(20);
        guc_Buf = IIC_Read_Byte(0x01);        //读取地址0x00的数据并写入fuc_Buf
        guc_Buf1 = IIC_Read_Byte(0x02);        //读取地址0x00的数据并写入fuc_Buf
        guc_Buf2 = IIC_Read_Byte(0x00);        //读取地址0x00的数据并写入fuc_Buf
        while(1)
        {

        }
}

/***************************************************************************************
  * @说明          IIC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参数        fuc_Add:存储的地址
  *                        fuc_Dat:存储的数据
  * @返回值 无
  * @注                无
***************************************************************************************/
void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unsigned char fuc_Dat)
{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20;                         //起始位发送起始信号
        while((!(IICCON&0x08))&&(IICSTA!=0x08));
        IICCON &=~ 0x20;                //起始位停止起始信号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DEVICEADD;                //写入器件地址
        while(IICSTA!=0x1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fuc_Add;                //写入地址
        while(IICSTA!=0x2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fuc_Dat;                //写入数据
        while(IICSTA!=0x2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10;                 //停止位发送停止信号
}

/***************************************************************************************
  * @说明          IIC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参数        fuc_Add:存储的地址
  * @返回值 存储地址里面的数据
  * @注                无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fuc_Add)
{
        unsigned char fuc_Dat;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20;                        //起始位发送起始信号
        while((!(IICCON&0x08))&&(IICSTA!=0x08));
        IICCON &=~ 0x20;                //起始位停止起始信号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DEVICEADD;                //写入器件地址
        while(IICSTA!=0x1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fuc_Add;                //写入读地址
        while(IICSTA!=0x28);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20;                        //起始位发送起始信号
        while((!(IICCON&0x08))&&(IICSTA!=0x08));
        IICCON &=~ 0x20;                //起始位停止起始信号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DAT = DEVICEADD|0x01;//写入读指令
        while(IICSTA!=0x40);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while(IICSTA!=0x58);
        fuc_Dat = IICDAT;                //读入数据
        IICCON &=~ 0x08;                //清除中断标志位
        IICCON |= 0x10;                        //停止位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fuc_Dat;
}

/**
  * @说明          延时函数
  * @参数          fui_i : 延时时间
  * @返回值 无
  * @注         Fcpu = 16MHz,fui_i = 1时,延时时间约为1Ms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fui_i)
{
        unsigned int fui_j;
        for(;fui_i > 0;fui_i --)
        for(fui_j = 1596;fui_j > 0;fui_j --);
}
效果图:
工程:

网友A:
感觉硬件iic没有优势,也看不出来硬件iic的价值所在
1、软件模拟速度不是太大的问题,不会慢很多
2、使用硬件iic也需要等待每一个字节的状态信息,不会提速,字节的操作时间大约20us,也不适合切换到其他任务去执行,甚至开启中断服务都有点短
3、硬件iic的代码量似乎比软件模拟的还多
4、硬件iic的常用外设很难用dma驱动传输
唯一看上去有价值的是中断驱动模式进行读写,但是状态处理复杂度也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硬件iic没有优势,也看不出来硬件iic的价值所在
1、软件模拟速度不是太大的问题,不会慢很多
2、使用硬 ...

我感觉硬件I2C还是要比模拟时序省不少代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硬件I2C还是要比模拟时序省不少代码的。

就少了模拟时钟和数据的移位收发,还多了中断标志的判断和处理
感觉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少了模拟时钟和数据的移位收发,还多了中断标志的判断和处理
感觉更复杂了 ...

有多也有少

网友A:
硬件外设还是要有dma或者使用中断才更有价值

对于1t51,16兆来说:
对于iic和spi来说中断方式也有点尴尬,iic用中断还凑合,但是对于51来说进出中断时间都算上,占比也极高了,大约会占用一半的cpu时间,有价值,但是不算很大
最高速状态的spi字节时间比中断进出时间还小,基本没使用中断的价值了,很可能比查询还慢

对于高主频的mcu,比如100兆的:
在高主频的mcu上iic的中断还是很方便的,节省的等待时间很可观
spi高速模式下,没有dma就很难发挥出价值了

网友B:
硬件I2C就是一个坑

网友C:
硬件II2C和软件I2C有什么区别

网友D:
芯片已经内置了I2C?

网友E:
还是模拟I2C时序

网友F:
硬件I2C 到底怎么样?

网友G:
哪些 口 可以用作I2C的连线口

网友H:
如何设置 硬件 i2c 外设的从设备

网友I:
用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J: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
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E:
用普通的IO口模拟I2C功能

网友G:
硬件IIC驱动有吗?

网友D:
标准库函数吗?

网友C:
可以中断吗?

网友H:
I2c硬件上是怎样实现双向传输的

网友B:
没哟模拟iic好用。

网友I:
用硬件IIC时是禁止其他中断的,可以稳定运行。

网友J:
还不如用普通IO模拟I2C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I2C就是一个坑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II2C和软件I2C有什么区别

硬件I2C快呀,省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已经内置了I2C?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I2C 到底怎么样?

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些 口 可以用作I2C的连线口

原理图里有,我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件IIC驱动有吗?

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库函数吗?

好像是的

网友K:
楼主效率好高

网友L:
iic太娇气了主要

网友M:
正好是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