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DC发热

楼主(2020-07-13):
按照原理图画了PCB,焊接好后输入18,用5V1A的风扇进行老化测试,万用表测电流0.95A,一天后发现芯片,电感都很烫。输出2A只用了1A为什么还这么烫呢

ESR有点大吧?磁损有点大吧。

网友A:
参照芯片规格书算一下温升就知道正不正常了,电感温升同样也可以算出来

网友B:
算算损耗对比下热阻就知道正不正常了,烫,多少度算烫呀?

网友C:
2脚加一个2u2f~10uF的电容,贴片最好,尽量靠近管脚

网友D:
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发热功率,测量下,超过0.5W就会比较热,超过1W就会很烫。

网友E:
老化前,难道不测试输入电流吗?算一下效率是多少,就知道有多少变成热量了。

网友F:
很烫是多少温度需要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发热功率,测量下,超过0.5W就会比较热,超过1W就会很烫。 ...

我比较能理解这位同仁的说法,我猜测是因为压降大导致功率过高,于是昨天下班是做了实验.用6V电源测试一晚上,早上来看温度基本在48度。输入18V如果输出要2A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18*2-5*2=26W,所以问题也找到了。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成本可以增加一点,空间的话顶多再放一个SO-8这么大,解决12V进,输出能5V2A温度不超过50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感换成30uH左右,最好仔细精算合理的最小丶最大值。电感乱用致使效率变差,导致发热。 ...

起初我怀疑过,不过这个是IC网给的资料,所以就没怀疑根据图打的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烫是多少温度需要量化

之前没测,只用手摸。能摸得住就在50度以下,这温度在50以上,拿测温枪测试在72度-80度,电感有点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化前,难道不测试输入电流吗?算一下效率是多少,就知道有多少变成热量了。 ...

问题就在这忽略了这一点。导致效率很低,其余全用来发热了。。。如果12V进,增加点成本不好解决的话,只有换6V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算损耗对比下热阻就知道正不正常了,烫,多少度算烫呀?

超过50度应该算是烫手,量了下输入电流,损耗得差不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超过50度应该算是烫手,量了下输入电流,损耗得差不多了

换个个头大一点的电感试试,可能是磁芯饱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比较能理解这位同仁的说法,我猜测是因为压降大导致功率过高,于是昨天下班是做了实验.用6V电源测试一 ...

这个是开关电源又不是线性稳压器,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老老实实去测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算损耗对比下热阻就知道正不正常了,烫,多少度算烫呀?

这个回答的好!能量化的不量化,让大家纠结烫和不烫的阈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发热功率,测量下,超过0.5W就会比较热,超过1W就会很烫。 ...

又来个张嘴货。很烫是多烫?

楼主:
仔细仔细仔细阅读了手册,发现在电气性能参数表的最上边有一行小字。VCC = 12V, Ta = 25℃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所有的测试也都是在此条件下进行。如果不是看转换效率还真注意不到他.....淦。发热是由于转换效率低而且负载大,感谢各位大佬提供的思路和检查项目,之前只管根据图和电压电流参数打样,这回让我对芯片手册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认识

网友J:
假如效率80%, 输出功率5W, 那么损耗5/0.8*0.2=1.25W, 这个功耗也不低。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仔细仔细仔细阅读了手册,发现在电气性能参数表的最上边有一行小字。VCC = 12V, Ta = 25℃ unless otherwis ...

当用12V时,电感电流的峰值大,斜率大,D小,铜损跟电流平方在正比。这就是发热大的原因。大电流的输出可用多相合成的方式,或改良电感,用粗的线。降低电阻。

网友L:
TPS5430DDAR可以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比较能理解这位同仁的说法,我猜测是因为压降大导致功率过高,于是昨天下班是做了实验.用6V电源测试一 ...

你理解错误!能有26W发热的话,比电烙铁都烫了。
你应该实测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这是开关电源,不是线性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又来个张嘴货。很烫是多烫?

那你这个什么货,给个实际温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误!能有26W发热的话,比电烙铁都烫了。
你应该实测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这 ...

原来如此,我就说么,原来是我没搞清楚,闹笑话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又来个张嘴货。很烫是多烫?

一般都是用手摸。大于50度时会有轻微烫手感觉,那电感摸上啪一下缩回来大概有70往上,第二天测温枪测出那个温度在72-80度,根据手册,45度/W已经超出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假如效率80%, 输出功率5W, 那么损耗5/0.8*0.2=1.25W, 这个功耗也不低。

是的,正常情况效率在90%左右,1W情况下也就45度,只是我给的输入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当用12V时,电感电流的峰值大,斜率大,D小,铜损跟电流平方在正比。这就是发热大的原因。大电流的输出可 ...

受教了,检查发现板子上给芯片散热的GND铜皮两面没连接上,以后也得注意下

热阻大。

网友:
把线圈增加多几圈 , 然后再试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用手摸。大于50度时会有轻微烫手感觉,那电感摸上啪一下缩回来大概有70往上,第二天测温枪测出那 ...

还是建议买个红外测温枪。定量的比较好。测温枪已列入了我的采购计划,等再过一段时间疫情缓和些应该还能便宜点。本来前段时间打算做个有关热学的产品的,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测温枪太贵了,暂时搁浅了。

网友M:
如果其他都不便修改,可试着减小输入端的电容,相当于减小输入的平均电压 ,之后加上实际需要的最大负载,再测量一下输出的纹波是否满足要求。供参考。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如果其他都不便修改,可试着减小输入端的电容,相当于减小输入的平均电压 ,之后加上实际需要的最大负载, ...

对不起,开始没注意看。原来输入电压是直流电,所以,本人的建议不会有效。

网友N:
烫的原因有很多,以前专业做高低温测试的,通过楼主的描述,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PCB绘制时不合理,比如IC和电感之间的回路,线宽!一般绘制时,电感距IC输出越近越好,并且回路越小越好。线宽最好接近2mm,因为IC最大输出2A,你用的时候输出1A,已经很大了,烫(常温下老化,温度应该在75℃左右,封装12*12*8mm)可以理解!改善的话可以加大敷铜面积,开窗;2.通过测IC温度,如果IC温度同样很高,个人觉得还是1问题,加上电路参数!毕竟推荐电路和实际还是有差异的!可适当调整电路参数,重新测试!

网友O:
芯片没问题的情况下,电感,二极管是问题

网友P:
Thermal Resistance-Junction to Case RθJC 45 ºC / W,
1W耗散到芯片表面的温升为45 ºC,加上环境温度大概就70 ºC左右。
芯片MOSFET的Ron为140mΩ,理论上1A的功耗 = 0.14 x ( 1A x 1.3 )  x ( 1A x 1.3 )  x 占空比 = 0.2366W x 占空比。
电路完全按照数据手册来的,如果电感没有饱和以及芯片是正品的话温升很小的,也就是微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