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蓝牙模块和蓝牙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7-13):
(无正文)

网友A:
模块是用芯片做的

网友B:
模块就是一个成品的板子,上面有芯片

网友C:
模块的话一般就是成品了,人家把接口和底层协议都你做好了,你只要调用接口或则根据封装好的应用协议去操作就行了;而蓝牙芯片的话,那一般就是自己要从头到脚基于这个芯片开发蓝牙相关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