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LV271运放异常,检查求助。

楼主(2020-07-13):
量产产品25%产品出现放大倍数不是预期,如图。
怀疑运放漏电流,更换后依旧。
型号TLV271C 丝印 VBHC ,环境35摄氏度,
运放电路如附件,输入信号来自30mR水泥电阻,6.8Adc。运放输入允许-0.2v信号。这个是不能拿来用的吗??
请前辈指导分析,谢谢。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3v,输入电压是负0.2v,不在元件运动区域。详情见內部电路。

你好,谢谢回复。
这个运放是轨至轨的。。设定同向和反向端口都是0V 。。。也是不行吗。?

如果把同向端电压上拉到+100mV..使反向端跟踪到+100mV  是否能工作呢?
期望是输入端信号放大-5倍。一直在找原因。75%产品可以正常工作。原理没看出来错误。。。。。怀疑器件使用上 存在某个极限值。。
请多指导。。谢谢

楼主:
良品就是一楼图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会找出路,你示笵的各节点电压还蛮合理的。运放的输入电压不在电源內笵围,自然不是理论所预期,别忘 ...

你好,
良品器件参数就是一楼图中器件参数,
良品电压并未测试,非常抱歉,上班后测试。
这几天总结,中心电压 0v附近,可能所谓的良品并不是理想的,对吗?

差动前端是30mR采样电阻,差分单独走线,P_GND 正,C_GND负。期中P_GND与运放GND有0R电阻,线长有负压差,,公司没网加密,传不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良品器件参数就是一楼图中器件参数,
良品电压并未测试,非常抱歉,上班后测试。

电阻全部缩小10倍,看看效果。
电流采样,没用差分?搞这个电路测量电流电流,就是让运放接入-0.7V以下电压?

网友B:
应该是esd二极管在负电压下漏电加大。

楼主:
事实证明,虽然轨到轨运放可以单电源负信号运行。但超出Vcm电压后,可能引起运放内部二极管或者其它电路漏电流加大,使运放工作异常。

后续增加同向偏置电压,做差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esd二极管在负电压下漏电加大。

多谢回复

网友C:
Rail-to-rail        In to V-, Out
-0.2v信号 可能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