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外接收头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7-13):
上面的图片是一款智能垃圾桶的红外部分,由一个红外发射管和一个红外接收头(3条管脚)组成,红外发射管是5mm,接收头外形尺寸是5x5mm,它的作用距离达到20cm。我的疑问是:不是说一体式红外接收头是接收调制信号的吗?这里没有调制,而且与红外发射管在一起,就跟RPR220返射式红外器一样。请问:这样使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红外发射管有波长参数,这里应该选用哪一种?

网友A:
这种接收探头,只能接收约 38kHz 的光信号
发光LED看起来没有被调制,控制它的MCU IO 可以出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