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3 ADC 抖动太大啦

楼主(2020-07-13):
MM32F003 ADC 抖动太大啦,不知道算几位的分辨率啦。管脚,电源测量都没有波动。

网友A:
ADC 抖动多大?

网友B:
具体可以参考手册中的ADC参数(见附件图片)还请提供相关的原理图和配置参数;

ADC

ADC

网友C:
ADC采样误差与一些因素相关,如ADC时钟频率,被测信号源的输出阻抗,通道切换速度,相邻通道的电压等。请给出一些具体的电路特征,这样好回答一些。谢谢!

网友D(2021-08-11):
先找个干净的源,用ADC读一下,看看稳定性,
一般不会有明显的波动,
看看是不是配置和其他的问题

网友E:
ADC 采样数据抖动吗

网友F:
基准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G:
你使用内部的基准信号了吗

网友H:
使用稳定的电压吧。

网友I:
使用的是内部的ADC ?

网友J:
使用数字滤波吧。

网友K:
在电源引脚多加几个电容吧

网友L:
MM32F003效果这么差吗

网友M:
分辨率是ADC的位数有关系的。

网友N:
你的信号是常规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