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PS92692-Q1 Buck-Boost电路中的OVP电路设计

楼主(2020-07-13):
     TPS92692-Q1是一款用于汽车照明的LED驱动芯片,由于可以设计成Boost,Buck-Boost,SEPIC 等多种拓扑结构,在汽车LED车灯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当设计成Buck-Boost拓扑时,由于LED-端连接的是输入电压 VIN,因此LED两端的电压是Buck-Boost电路输出与输入电压  VIN 之间的电压差,这就给OVP电路的设计带来了问题。
图1 TPS92692-Q1 Buck-Boost电路
         从数据表1可以看到,TPS92692-Q1的OV管脚的动作电压 VOV(THR)是1.228V,这个电压是OV管脚对GND的电压,而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对LED灯串两端的电压进行OVP保护。因此,需要先将LED两端的电压转换成一个对GND的电压信号。
表1 TPS92692-Q1 输出电压保护参数
        如图1红色框所示,通过增加一个简单的PNP三极管电路,即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让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假设三极管的发射极与基极间的电压为VEB, LED灯两端的电压为 VLED,忽略 RCS及 压降 QDIM,则电阻 ROV2上的电压为:
       因此,流过三极管发射极的电流为:
       由于三极管的基极电阻值一般很大,基极电流相对发射极电流小得多,因此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可以认为流过集电极的电流与发射极电流相等,即
       由此可以得到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即TPS92692-Q1OV管脚的电压为:
       通常,三极管的VEB值比较固定,一般在0.7V左右,由此可知,当触发OVP保护时,Buck-Boost电路的输出电压为:
       通过以上计算公式,即可根据设定的OVP保护电压计算出需要的ROV1ROV2。为便于快速设计,TI在网站上提供了针对TPS92692-Q1 Buck-Boost拓扑的计算工具TPS92692-Q1 Buck-Boost Design Calculator

         同时TI在网站上提供了TPS92692-Q1 BUCK-BOOST 电路的评估板以及整体参考设计方案供您参考:
  • TPS92692-Q1 升压和升压至电池 LED 驱动器评估模块
  • 适用于汽车远光灯和近光灯的 55W 两级降压/升压 LED 驱动器参考设计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B:
请问什么是ovp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