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例子能不能走心点?

楼主(2020-07-13):
怎么注释和代码都瞎糊弄

楼主:
最简单的IO演示都错误百出。。。。

楼主:
哎,没有一个能让人安心的,碰到新手不是坑死吗

网友A:
之後会更新注解的部份,
可以上GitHub直接发issue.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L51_BSP_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後会更新注解的部份,
可以上GitHub直接发issue.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L51_BSP_KEIL/ ...

ML库函数例子跑不动,根本没效果,估计都没实际测试。。。寄存器版本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L库函数例子跑不动,根本没效果,估计都没实际测试。。。寄存器版本的可以正常使用。 ...

哪个例子跑不动,反应给软件工程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例子跑不动,反应给软件工程师修改。

我发出来的这个,改成03口,都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例子跑不动,反应给软件工程师修改。

PWM_Independent 这个例程也跑不通 ch0明显就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出来的这个,改成03口,都没反应

改什麽部份,可以把你的代码贴上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_Independent 这个例程也跑不通 ch0明显就有问题

把ch05改成ch25
#include "ML51.h"

/**
* @brief       PWM indepedent mode PWM0 channel 0~5 output demo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Details     Channel 0 high duty 10%, Channel 1 high duty 20% ..... Channel 5 high duty 60%.
*/

void main (void)
{

/* PWM0 initial setting
   * include pwm.c in Library for PWM mode setting
   @note: the period setting of all PWM0 should be same, for example following 0x6FF.
*/
    PWM0_ClockSource(PWM_FSYS,128);                                    // define PWM0 clock source and divider.

    MFP_P25_PWM0_CH0;                                                //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0.5 as PWM0 channel 0 output
    P25_PUSHPULL_MODE;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0,Independent,EdgeAligned,0x6FF,10);    // setting PWM channel 0 as 10%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 0x00B3

    MFP_P24_PWM0_CH1;                                                //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2.4 as PWM0 channel 1 output
    P24_PUSHPULL_MODE;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1,Independent,EdgeAligned,0x6FF,20);    // setting PWM channel 1 as 20%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 0x0166

    MFP_P03_PWM0_CH2;                                                //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0.3 as PWM0 channel 2 output
    P03_PUSHPULL_MODE;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2,Independent,EdgeAligned,0x6FF,30);    // setting PWM channel 2 as 30%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 0x0219

    MFP_P22_PWM0_CH3;                                                //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2.2 as PWM0 channel 3
    P22_PUSHPULL_MODE;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3,Independent,EdgeAligned,0x6FF,40);    // setting PWM channel 3 as 40%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 0x02CC

    MFP_P01_PWM0_CH4;                                                //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0.1 as PWM0 channel 4
    P01_PUSHPULL_MODE;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4,Independent,EdgeAligned,0x6FF,50);    // setting PWM channel 4 as 50%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 0x037F

    MFP_P20_PWM0_CH5;                                                //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0.5 as PWM0 channel 0
    P20_PUSHPULL_MODE;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5,Independent,EdgeAligned,0x6FF,60);    // setting PWM channel 5 as 60%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 0x0432

    PWM0_RUN();

    while(1);
}

网友C:
哈哈,好像版本是1.0,问题多是肯定的,小白鼠们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