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低功耗触控库在唤醒的的时候如何不处理按键?

楼主(2020-07-14):
(无正文)

网友A:
用最新库

楼主:
应该就是最新库,2周前索取的

网友B:
您好,低功耗唤醒之后执行唤醒之后的程序,如果是手指没有松开,那是符合正常按键扫描的出键条件的,如果是需要在低功耗唤醒的时候不出键,可以在退出低功耗模式时设定一个标志位,在低功耗唤醒之后检测松手之后再将此标志位清0,当判断此标志位为0时再执行+1或清0的程序。

网友B:
您好,低功耗唤醒之后执行唤醒之后的程序,如果是手指没有松开,那是符合正常按键扫描的出键条件的,如果是需要在低功耗唤醒的时候不出键,可以在退出低功耗模式时设定一个标志位,在低功耗唤醒之后检测松手之后再将此标志位清0,当判断此标志位为0时再执行+1或清0的程序

1594692732(1).jpg (33.77 KB )

1594692650(1).jpg (73.96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低功耗唤醒之后执行唤醒之后的程序,如果是手指没有松开,那是符合正常按键扫描的出键条件的,如果是 ...

试了,不管用,依然会执行+1程序。好像scan中会唤醒后执行TK_Funcation_Flag = 0;这一句的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不管用,依然会执行+1程序。好像scan中会唤醒后执行TK_Funcation_Flag = 0;这一句的话, ...

就是说不松手就会exKeyValueFlag = 0

楼主:
准确的说,是系统休眠后,我按住按键,待显示后马上移开手指,不执行按键程序,但是如果按住不动,还是会执行按键程序

楼主:
我又加了一个延时计时器解决了,唤醒后,延时把TK_Funcation_Flag清零。cKey_Sleep_Delay=22,延时220mS就没问题了,=21就不行,也蛮奇怪的。试了好多次,都这样。还有,需要把void UpdateLcdBufFunc(void)函数里面的两个判断条件倒一下才行。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