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磁环为什么影响我的控温效果?

楼主(2020-07-14):
大家好,就是我现在用有一个帕尔贴控温的功能,15v,最大电流是20A。现在我在15v的电源线上绕上磁环,部分机器到达不了控温点,而且输出跳动变化很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找到了问题原因,就是vcc线绕了两圈,gnd线绕了三圈,不过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请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zyj9490 :哦哦,好的,谢谢,确失我的控制信号有噪声大
共模变成了差模信号,串入了电源回路。

网友A:
呵呵
同一个磁环吗?
如果是同一个磁环,应该绕同样的匝数,而且要方向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同一个磁环吗?
如果是同一个磁环,应该绕同样的匝数,而且要方向相同 ...

是的,同一个,好的,谢谢

网友B:
电源线上绕磁环,有啥好处,可以加微信交流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上绕磁环,有啥好处,可以加微信交流一下嘛?

主要我怕测试辐射发射的时候有问题,所以加的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