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上百度了

楼主(2020-07-14):
无法上百度了

tyw
刚百过,好的. 看下浏览器默认搜索引擎是否为百度.

楼主:
百度成这个样子,
我是谷歌浏览器,昨天还正常,上其他网站都正常。

tyw
你让hao123铆上了,去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删除与hao123有关的东东

楼主:
感谢tyw,我换成极速浏览器,能上百度与其它网站了。

网友:
哇塞,谷歌浏览器能上百度了??

网友:
我倒是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谷歌浏览器什么都打不开。有没有其他电工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我都是用的360急速浏览器  。。。基本都能打开啊 除非是 网络的原因 谷歌是有点问题 哈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基于Google浏览器内核的微软浏览器Edge,用百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基于Google浏览器内核的微软浏览器Edge,用百度没问题。

百度地图现在能打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百度地图现在能打开吗?

楼主:
我的百度地图成这样了:

楼主:
我的百度地图,百度百科都打不开,试过几个浏览器都打不开,不知道哪里反映可以得到解决。

内核版本较低的可能就打不开了,比如用IE,哪怕是最高版的IE11都不行,毕竟是几年前的内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地图现在能打开吗?

当然可以正常打开。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热情回帖,经过3天不正常(期间也用360安全卫士体检杀毒),但今天下午用360安全卫士体检杀毒后已经能正常使用百度地图及其他百度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