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ADC12 DMA传输问题

楼主(2020-07-14):
ADC12单通道连续采集数据, 通过DMA传输到一组内存中,当一次DMA传输完成后,对采集到内存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同时下一次DMA传输又同时在进行,这样这个内存不是冲突了吗?

网友A:
是的,  不过不用担心, MCU 内部的总线系统会有仲裁解决这个冲突的.  不过对于 ADC 的结果, 还是希望软件要尽快处理掉, 避免冲突

网友B:
按照采样率的速率完成采集和DMA   根据你的需求去取最新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