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822 EUSART 打印数据 资料分享

楼主(2020-07-14):
功能简单,代码粗糙,希望能帮到各位新入行的朋友

网友A:
???你这是要求助?还是分享资料??
一头雾水呢...

分享资料。。抱歉抱歉。

楼主:
#include<pic.h>
#include"My HFiles/Sys_Set.h"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FF &CPD_OFF & CP_OFF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 & PLLEN_OFF & STVREN_ON & BORV_LO &  LVP_OFF);

void Sys_Init(void);
void interrupt  Irt(void);//中断处理函数声明
void EUsart_Init(void);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0//设置晶振时间16MHz

void main(void)
{

    Sys_Init();//系统初始化
    EUsart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等待中断
    }
}

void Sys_Init(void)
{
    OSCCON=0x78;//0x0111 1010 时钟初始化16MHz,内部振荡器,不使用锁相环
}

void EUsart_Init(void)
{
    //设置波特率=9600=Fosc/(64*[SPBRGH:SPBRGL]+1)
    SPBRGL=25;
    //设置各IO口方向
    TRISA=0xFF;
    //设置波特率低速模式设置,8位产生器。
    BRGH=0;
    BRG16=0;
    //使能串口,异步通信模式设置
    SPEN=1;
    SYNC=0;
    //串口接收中断使能
    RCIE=1;
    GIE=1;
    PEIE=1;
    //9位接收模式设置
    RX9=0;
    //连续接收使能,发送使能
    TXEN=1;
    CREN=1;
    //
}

void interrupt  Irt(void)//中断处理函数声明
{
    if(RCIE&RCIF)//接收中断处理
    {
        TXREG=RCREG;//输入缓存器写到输出缓存器
        while(!TRMT);//等待发送完毕
    }
}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过用MCC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哦...

把代码贴出来,没锤子说个啥! 新手不建议用mcc,必须清楚了解内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过用MCC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哦...

啊?!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过用MCC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哦...

哭了,亏我找不到资料还研究了那么久

网友B:
标题像求助,内容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