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 STC8A8K64S4 要停产了?

楼主(2020-07-14):
今天,STC 吓唬我们采购,说STC8A8K64S4 要停产,瞎推荐 STC8H8K
一个还没有大量供货的产品瞎推荐什么?
推广新产产品可以,不能这样连蒙带唬的,什么时候学的臭毛病?

网友A:
我都还没有用过。就停产了啊。。。

网友:
可能是因为 STC8A8K64S4 内部存在某些缺陷, 所以就停产。 更正错误了之后, 就产生一个新的型号。

有可能

网友B:
没有停产吧?

网友C:
这就尴尬了,起码保证10年吧。

网友D:
量产多久了,就要停产?

或者是其它原因……

网友E:
反正我一直是在用STC15系列的,管它呢。

网友F:
应该不会吧,,不超过3年就要停产

网友G:
如果是相同的引脚,和8G一样的,无所谓,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