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弹簧按键,长按的时候,为什么TouchKeyScan()会返回0,没有触摸按键

楼主(2020-07-14):
弹簧按键,长按的时候,手指一直没离开弹簧,但是TouchKeyScan()函数返回了0,导致我无法识别是否有松开手指,请问是本来是这样吗?

网友A:
您好,长按按键有一个按键最长输出的次数,一般默认是3000,就是在有按键时调用扫描函数3000轮之后,按键会进行基线更新的动作,按键值就会变为0,可以将这个按键最长输出的数据改大一点,最大可以改到65535,但是建议最好不要超过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长按按键有一个按键最长输出的次数,一般默认是3000,就是在有按键时调用扫描函数3000轮之后,按键会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B(2020-09-01):
请问您的长按过程中会触发短按吗?能不能让我参考一下您的判断长短按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