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恒流控制的原理 求大神讲解 跪求~

楼主(2020-07-14):
求高手给我好好讲解一下MOS管恒流控制的原理,还有这个运算放大器反馈的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恒定的电流是怎么设定的。当输入电压增高时,是如何调节保证电流不变的,还有就是MOS恒流工作在饱和区,我怎么才能保证他工作在饱和区呢

网友A:
V+=V-=RS*IE,RL*IC+IE*RS<=+V-0.3,VB>VE,保证BJT处在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V-=RS*IE,RL*IC+IE*RSVE,保证BJT处在放大状态。

这个运算放大器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吗?V+一直等于V-,那他输出的电压是怎样的?当电流增加的时候,V-增加输出又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V-=RS*IE,RL*IC+IE*RSVE,保证BJT处在放大状态。

大哥 能不能拜你为师好好学习一下啊 哈哈哈

像这些最基本的单元电路,先问书,再问人,书比论坛的人说的更清楚。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运算放大器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吗?V+一直等于V-,那他输出的电压是怎样的?当电流增加的时候,V-增加输 ...

我一直强调闭环时,才有V+=V-这个果。没有前面的因,就没有后面的果。如果电流引发取样电阻变大,势必引发电流变小。因此取样电阻的温度糸数是个重要的参数,一般尽量保证阻值小,功率变小,温升也就变小,可以后面加一级放大。或者取样电阻的功率加大。这种道理书本上,学校里是学不到的。只有做过实际产品才会体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强调闭环时,才有V+=V-这个果。没有前面的因,就没有后面的果。如果电流引发取样电阻变大,势必引发 ...

我的意思是在负载的电流增加的瞬间,运算放大器是怎么工作的

这是个动态闭环反馈过程,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负载的电流增加的瞬间,运算放大器是怎么工作的

加强自控原理内容的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负载的电流增加的瞬间,运算放大器是怎么工作的

负载电流增加,取样电压增加,V-增加,运放输出降低,VGS降低,ID降低。完成一个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增加,取样电压增加,V-增加,运放输出降低,VGS降低,ID降低。完成一个闭环控制。 ...

理解了,谢谢讲解~
还有一个问题
像这种用IC恒流控制的电路,那我怎么保证MOS管GATE极的驱动电压正好让MOS完全导通,并处在MOS的饱和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了,谢谢讲解~
还有一个问题
像这种用IC恒流控制的电路,那我怎么保证MOS管GATE极的驱动电压正好让MO ...

你理解有误吧,此电流是脉冲电流,取样电阻产生的是脉冲电压,经过片内的低通滤波,变成平均电压(平均电流)。其工作机理就是脉冲电流存在。导通时就是包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有误吧,此电流是脉冲电流,取样电阻产生的是脉冲电压,经过片内的低通滤波,变成平均电压(平均电 ...

这也是一个恒流控制的IC,您说的脉冲电流是什么意思?这个也是脉冲电流?为什么脉冲电流就是饱和导通呢?您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一个恒流控制的IC,您说的脉冲电流是什么意思?这个也是脉冲电流?为什么脉冲电流就是饱和导通呢? ...

D极 是包和导通与堆住,是根据占空比来确定的。取样电阻产生取样电压经过滤波产生平均电流。因此平均电流是不变的,就是平均电流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是包和导通与堆住,是根据占空比来确定的。取样电阻产生取样电压经过滤波产生平均电流。因此平均电流是 ...

我实在听不懂,PWM duty 控制在100%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