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的输入和输出信号问题

楼主(2020-07-14):
各位老师,
  有个问题很疑惑,D类功放的输入信号经过处理以后,在输出端功率得到放大。
问题:输入信号幅度和输出信号幅度的放大比例是怎么样的呢?单纯的1:1跟随?
资料上也查不出来。
感谢啊!

网友A:
有的功放外部还是负反馈电阻比例的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功放外部还是负反馈电阻比例的确定的。

多谢!
  目前我看一款TDA8932资料里没提这个事情。
  之前用过一些小功率的D类,如NS4150  也基本没提放大倍数这个事情,就是直接接电路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目前我看一款TDA8932资料里没提这个事情。
  之前用过一些小功率的D类,如NS4150  也基本没提放 ...

肯定有提到,只不过是固化放大倍数了。或者说输入信号动态,输出信号动态。二者之比即时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目前我看一款TDA8932资料里没提这个事情。
  之前用过一些小功率的D类,如NS4150  也基本没提放 ...

14.5 章节 增益估算

@mos管我们走 :不是书,是8932的DATASHEET
您好,我问下是那本书的14.5章,我看看可能对我学的也有帮助
@亚历山大Y :单端模式,31放大率。
感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 章节 增益估算

看到了   30DB   也就是31.6倍的放大倍数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