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把带有汇编的程序编译下载到Nano130开发板上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0-07-14):
主要是现在的汇编是基于GCC的编码风格,而直接用keil的话,keil是基于armcc,编译会出错。如果在keil里面嵌入gcc也是不可行的,keil与gcc不兼容,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没啥太好的办法呀

网友B:
新唐有nu eclipse, 可以使用gcc。
nano100 也有eclipse的gcc专案

网友C:
用汇编的都是大佬啊,不懂不懂。

网友D:
没用过汇编,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有nu eclipse, 可以使用gcc。
nano100 也有eclipse的gcc专案

哦哦,想问问那个eclipse+gcc,这个编译出来二进制文件的话,用什么下载到开发板上,还是用Nu-link吗?不知道用什么下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想问问那个eclipse+gcc,这个编译出来二进制文件的话,用什么下载到开发板上,还是用Nu-link吗?不 ...

Nu-LINK有个软件的。

网友E:
http://www.nuvoton.com.cn/tool-and-software/software-development-tool/programmer/

网友E:
这几个按照说明都可以,一般第一个最好用,适合开发适合烧录调试,GANG那个是生产中使用,批量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按照说明都可以,一般第一个最好用,适合开发适合烧录调试,GANG那个是生产中使用,批量烧录。 ...

哦哦,那个ICP看了说明大体了解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程序里面有C又有汇编,除了安装eclipse还有嵌入gcc,那我还需要安装什么工具,像我的函数里面有printf需要安装额外的工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