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水龙头上的红外感应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算法消除...

楼主(2020-07-14):
本人正在弄一个红外感应水龙头的产品。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有时红外感应会出现误触发的情况。请教各位大佬程序上怎么做一下可以消除误触发的情况?通过那种算法可以消除这种误触发的情况出现?

首先要明确是什么干扰源,针对性的去解决。

网友A:
加滤光片

网友B:
红外接收的阈值调高;
加点数字编码,比如发送1010接收到1010才为真,否则为假;

网友C:
红外辐射要调制,接收窗加滤色片,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均需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接收的阈值调高;
加点数字编码,比如发送1010接收到1010才为真,否则为假;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辐射要调制,接收窗加滤色片,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均需适当。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