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赛元SC92F7250 怎么做睡眠模式。有列程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15):
您好,低功耗模式下唤醒有两种方式,一种是BTM定时自动唤醒,一种是外部中断唤醒,任意一路外部中断都可以唤醒睡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低功耗模式下唤醒有两种方式,一种是BTM定时自动唤醒,一种是外部中断唤醒,任意一路外部中断都可以 ...

请问这两个条件唤醒不需要设置的把?只要有外部中断程序再睡眠模式下就自动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两个条件唤醒不需要设置的把?只要有外部中断程序再睡眠模式下就自动唤醒? ...

要有外部中断产生才会唤醒,例如设置的外部中断口产生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