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恒流驱动IC一定能使MOS导通,并处在饱和工作区吗?

楼主(2020-07-14):
恒流驱动IC一定能使MOS导通,并处在饱和工作区吗?
MOS导通并处在恒流区的条件是VGS大于等于VTH,并且VDS大于等于VGS-VTH,那这个IC芯片是如何保证的,我看资料中也没有写出驱动电压的大小,不会存在不导通的情况?

网友A:
给您推荐到首页,等待大神帮您看看

网友B:
这种需要xukun977那种大神回复。。。。

网友C:
一般来说,线性恒流的IC,CS是连接到IC内部运放,然后做恒流负反馈,至于输出多少伏,要看所用MOS的曲线,高压的阈值高就高一点,低压的低,就低一点,没个准的,还跟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线性恒流的IC,CS是连接到运放,然后做恒流负反馈,至于输出多少伏,要看所用MOS的曲线,高压的 ...

那这意思是驱动MOS的电压是多少IC里面已经设定好了?那VDS又怎么控制的呢,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还有那个,MOS的导通电阻RDSON又是怎么回事,按理说MOS的功率应该=VDS*ID 但是MOS的电阻不应该也就是VDS/id吗 为啥算出来电阻那么大,而说明书上MOS的RDSon又那么小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VDS一眼就看出来了啊,约等于VIN-LED压降  但这里是线性应用,你就当这里的MOS是一个可变电阻好了,IC控制这个可变电阻的值,使输出电流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S一眼就看出来了啊,约等于VIN-LED压降  但这里是线性应用,你就当这里的MOS是一个可变电阻好了,IC控制 ...

我有很多问题不理解,第一我上面的图片的IC通过MOS进行了恒流控制,那这个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还是工作在恒流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很多问题不理解,第一我上面的图片的IC通过MOS进行了恒流控制,那这个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还是工 ...

控制可变电阻使电流恒定,就是恒流了。你得找大神问问这时候是什么区,我应用这类产品从来没考虑MOS是什么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很多问题不理解,第一我上面的图片的IC通过MOS进行了恒流控制,那这个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还是工 ...

看明白ID_VDS线图,就会明白了。恒流要处在那个区了。

网友E:
模拟电路构建的恒流电路,MOS管或者晶体管一定工作在放大状态,如果进入饱和状态,就无法恒流了。这很容易理解:要获得恒流,MOS管的漏极电流一定是可设定的,也就是可变的,电流是可变的,就说明管子工作在放大区(可变电阻区),如果在饱和区,电流就不可调了。
如果是开关型的电路,其实不能叫恒流电路了,应该叫平均电流电路,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通过调整导通和关断的时间比例,最终取得时间平均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电路构建的恒流电路,MOS管或者晶体管一定工作在放大状态,如果进入饱和状态,就无法恒流了。这很容易 ...

显然说的不对,在饱和区电流怎么会不可调?在饱和区 只不过ID只受VGS的控制,而VDS对其影像很小。

先统一概念的定义。二人各自定义描述。
在饱和区,管子已经处于最大导通状态了,无法再增加,所以电流不可调。开关状态的电路不是通过调整电流实现恒流的,是让电路在最大电流下导通,然后控制导通的时间和关断的时间比例来获取平均电流的,

网友F:
这个要把芯片资料发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别管什么区,只在意承受多少耗损 Vds•Id。977失志了不能回答。

977失志了。。。

网友I:
虽然没有看芯片的PDF资料,但是凭经验,这种类型的芯片,都是输出的高速PWM信号,并不是纯直流信号,也就是说,MOS只会工作在开关状态,并非线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