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5添加赛元MCU库

楼主(2020-07-14):
请问各位大神,赛元MCU在keil5里面怎么添加库文件????

网友A:
去他家下SOC_Keil插件,安装即可

网友B:
您好,您说的添加库文件是指将赛元MCU的型号添加到keil上面吗?可以到赛元的官网(www.socmcu.com)下载一下SOC_Keil插件,安装到keil  C51,安装完之后可以在keil上面找到赛元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说的添加库文件是指将赛元MCU的型号添加到keil上面吗?可以到赛元的官网(www.socmcu.com)下载一 ...

谢谢分享这个器件支持包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