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分流器,有的是2个引脚,有的是4个引脚呀?

楼主(2020-07-14):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分流器,有的是2个引脚,有的是4个引脚呀?我有个分流器,是6个引脚:2个大引脚,包着一个小引脚。求解答
比如,这个分流器

网友A:
分流器就是个小阻值电阻,用来测量大电流的。根据规格,大电流参数的一般用4引脚,两个为接入负载回路的主引脚,两个为接测量回路的测量引脚,一般尺寸较小的是测量引脚。引脚数更多也可能,为了连接方便供选择,尤其是很大电流规格的。还有分段式的,引脚数也较多,不同引脚代表了不同参数,具体去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流器就是个小阻值电阻,用来测量大电流的。根据规格,大电流参数的一般用4引脚,两个为接入负载回路的主 ...

谢谢大神,请问我刚上次的图片,这种分流器应该怎么接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请问我刚上次的图片,这种分流器应该怎么接线呀

具体接法:两边粗的那两个是电流引脚,中间细的是测量引脚,一测(图中的前后各为一测)为流入,另一侧为流出。这两个是元件级的分流器,需要装配后使用或在特种电路板中安装使用,直接使用的分流器都是有接线螺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接法:两边粗的那两个是电流引脚,中间细的是测量引脚,一测(图中的前后各为一测)为流入,另一侧为 ...

谢谢坛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接法:两边粗的那两个是电流引脚,中间细的是测量引脚,一测(图中的前后各为一测)为流入,另一侧为 ...

那可以直接在电流引脚那测量电压吗,如果这样的话,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直接在电流引脚那测量电压吗,如果这样的话,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谢谢大神 ...

自己思考呀,别老问别人,初中高中物理实验的基础哪去了,无非减少误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思考呀,别老问别人,初中高中物理实验的基础哪去了,无非减少误差呀。 ...

好的,谢谢,我基础较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直接在电流引脚那测量电压吗,如果这样的话,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谢谢大神 ...

当然可以,设置多个接点是为了使用方便,你这个严格说还算不上多引脚,毕竟不是成品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设置多个接点是为了使用方便,你这个严格说还算不上多引脚,毕竟不是成品分流器。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