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HC18P110L,IO口设置问题

楼主(2020-07-14):
请问下,这个otp单片机,供电为5v,有两个问题
1、设置PB1,PB6,PB7口为输入,内部上拉,测量只有1.4v,这个是正常的吗
2、PA3,PA4设置为输出口,无内部上拉,控制对应的引脚高或者低,但是测量电平没有变化
是哪里没设置对吗谁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TRISA=0X00;                        //输入输出设置  1=输入,0=输出
        TRISB=0XC2;                        //输入输出设置  1=输入,0=输出 PB1 PB6 PB7 输入,其他输出

        ANSEL=0X00;  //PA端口为数字口
        WPUA =0XFF;                        //上拉设置 1=DISABLED PULL-UP  ;0=PULL-UP
        WPUB =0X3D;                        //上拉设置 1=DISABLED PULL-UP  ;0=PULL-UP PB1 PB6 PB7上拉使能

        PORTA=0X00;
        PORTB=0X00;                        //PORT口输出高低电平设置  1=高电平,0=低电平

网友A(2020-10-29):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应是烧写时,配置字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配置错了

网友C:
先烧官方的例程试试,最简单的高低电平输出,基本上没人会犯错误的。感觉和楼上说的那样,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应是烧写时,配置字的问题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这么简单的程序,不存在写错的可能。还是考虑配置的问题。

网友B:
先烧官方的例程试试,最简单的高低电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