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multisim怎么创建元器件

楼主(2020-07-14):
各位大佬,小弟在仿真时所需的元器件在multisim里面没有,请问下要怎么创建呢,感激不尽

网友A(2020-10-27):
需要创建哪个元器件呢?创建元器件可以使用类似的产品替代的。

网友A:
仿真的效果都是比较理想的,替代产品一样。不一定需要创建的。

网友A:
https://www.ni.com/tutorial/3173/zhs/    NI Multisim元件库:在Multisim中创建自定义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