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的spi3作为slave时收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0-07-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恳请高手们帮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的stm32f207的配置如下: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PI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 SPI pins configuration *************************************************/

  /*!< Connect SPI pins to AF5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SPI3);//cs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SPI3);//clk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SPI3);//mosi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SPI3);//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clk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mosi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FLASH Card CS pin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spi2作为master来使用的,通过示波器量波形数据,是已经发送给spi3的mosi引脚上了。
spi3接收部分的程序如下:
while(1)
{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TXE)==RESET);
    /* Send SPI3 data */
  QJK_SPI_SendByte(SPI2, 0x5a);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3, SPI_FLAG_RXNE)==RESET);
  rx1 = SPI_ReceiveData(SPI3);/* Read SPI3 received data */
    printf("rx1 %x\r\n",rx1);
     // QJK_SPI_SendByte(SPI3, 0xa5);
      delay(5);
}
但是打印的rx1数据一直是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哪里没有配置正确,希望高手们能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查下管脚的复用配置、外设时钟的开启、极性与相位。

保证线路接正确。

如果可能尽量使用cubeMx来配置,会省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