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实验----张弛振荡器

楼主(2020-07-14):
今天下午看了个视频,图中分析波形为:

这个波形看着非常【怪】,和理论预测不符!!

再一翻书,发现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画波形的:

用仿真器仿真,上电之初的波形,还是怪怪的:

于是问题来了:
这个波形如果是稳态情况下的,那么没有问题。
但是有人分析是从上电之初开始的,说t=0时如何如何。。。于是情况就变了,波形不该这样画。

上电之初,电容两端电压,应该是下图中黑粗线所示的形状:

楼主:
首先,按照上面仿真原理图,搭个简单电路板,然后测试,波形如下:

为了捕捉上电之初的波形,使用单次single触发功能,先把电源关掉,然后两个电源通道同时ON,就捕捉到了:

下图中绿线,就是捕捉到的电容两端的波形:

示波器时间不对,导致测试时间,比发帖时间还晚,见鬼了

网友A: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有些运放可以接受的电源电压范围很大,它在很低的电压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B:
所谓“暂态”由电源所致,相关教科书上的东西一点都不怪(默认瞬间上电)。

网友B:
弛张振荡器这种强非线性电路,其暂态过程理论上绝不会超过一个周期(电源瞬间上电)。

楼主:
看看,多么擅长  根据实验结果,总结规律啊

观察问题太深刻了。

网友C:
主楼图中的uo,u+不是从0时刻就阶跃到稳态值了么,又不是斜坡上升的波形,电容电压波形有问题么,为何要改成黑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楼图中的uo,u+不是从0时刻就阶跃到稳态值了么,又不是斜坡上升的波形,电容电压波形有问题么,为何要改成 ...

毛爷爷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请看原话:

视频中21:50秒时有句关键:刚一上电的时候。。。。

楼主:
请注意比较两种的不同的情况:

①如果负阻电路加了电压偏置而移位,而电容的初始电压为零,那么上电波形应该如下图所示:

②如果负阻电路没有加偏置移位(顶楼就是),而电容的初始电压为零,理论上有两条可能的路径(取决于上电瞬间的噪声极性和幅度):

上电第一个周期的波形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