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啊下图中3路直流电源切换这个电路能否实现

楼主:
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是实现3路直流5V电源切换和有序的上电,第一优先供电的是POE。第二优先供电的是USB,最后是BAT,如果POE断电就由USB供应,如果USB断电就由BAT供应,三路同时供电由优先级决定,用MOS管做为隔离二极管进行隔离,TPS22918是功率开关IC高电平有效。现在就是想问这个电路有问题吗,能否实现,可能会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14):
发错图了

楼主:
是这张才对

网友A:
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一个3毛钱的单片机加几个MOS就解决了的事情

网友B:
就是用单片机,写点小程序就把问题解决了,原理越复杂,问题越容易出

楼主(2020-09-1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一个3毛钱的单片机加几个MOS就解决了的事情

这个我倒是没想到,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