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UC3842的驱动电压异常

楼主(2020-07-14):
各位大佬,使用3842的一个SABER仿真,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专家指导下,谢谢!1:MOSFET 的驱动波形正常吗?该怎么调整,3842输出是否必须与MOS G极有电阻?取值有什么参考?

2:电流检测电阻与电容该怎么取值,依据是什么
3:反馈的分压电阻式必须K极还是仅仅需要保持正常电压2.5V即可?
4:VFEB与comp之间的负反馈网络的电阻电容取值依据是什么?
4:麻烦看看波形图是否争取总是感觉不太正常,窝调整了下CS引脚的电容 驱动波形会变的很急躁,有时间会变成一条线,是什么机制

放大波形

原理图

波形

网友A:
3842输出是否必须与MOS G极有电阻, 是的,  需要与 MOS 管匹配,  看你的波形电阻应该是太大了

网友B:
其实这些在手册上应该都有介绍吧

网友C:
这是什么仿真工具啊

网友D:
3842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E:
不太了解这块

网友F:
楼主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A:
UC3842 采用固定工作频率脉冲宽度可控调制方式,共有8 个引脚,各脚功能如下:
①脚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外接阻容元件用于改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
②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电压与误差放大器同相端的2.5V 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误差电压,从而控制脉冲宽度;
③脚为电流检测输入端, 当检测电压超过1V时缩小脉冲宽度使电源处于间歇工作状态;
④脚为定时端,内部振荡器的工作频率由外接的阻容时间常数决定,f=1.72/(RT×CT);
⑤脚为公共地端;
⑥脚为推挽输出端,内部为图腾柱式,上升、下降时间仅为50ns 驱动能力为±1A ;
⑦脚是直流电源供电端,具有欠、过压锁定功能,芯片功耗为15mW;
⑧脚为5V 基准电压输出端,有50mA 的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