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美甲机这两个芯片是用那家的单片机

楼主(2020-07-15):
 功能是:1. 24V通电待机状态  2.  通过触摸按键选择时间,3. 手放进机器里开始工作,紫色灯亮(红外发射和接收检测)4. 时间到停止工作灯灭。时间是(15S,30S,60S倒计时)  99S 半功率状态(从1-99S)D:\3.jpg D:\4.jpg  看到是用8位的单片机

楼主:
一个是SOP14脚控制38数码管,一个是SOP16脚控制4个触摸键和其他 如图,麻烦各位看看这两个料是那家的要采购物料

网友A:
我们可以方案开发设计 qq:57863859

网友B:
光封装可能很难确定的吧

网友C:
这个产品,自己开发,也只是一个小项目而已,带触摸按键的MCU,驱动数码管显示,这些都是简单工作。

网友D:
pic架构,台湾省的,看下VDD,GND的脚位就知道是哪家了

网友E:
国产带触摸按键的8位机就可以搞定,SOP20的一个IC就可以替代

你这方案已经淘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是SOP14脚控制38数码管,一个是SOP16脚控制4个触摸键和其他 如图,麻烦各位看看这两个料 ...

我司可以提供IC芯片样品测试,可以联系我洽谈试样,15817260414/李

网友:
刚做了一个差不多功能的美甲机,不过不是触摸按键的

网友G:
晕倒,这款美甲灯就是我做的。

这就尴尬了个屁的。。

网友H:
电路设计与单片机软件开发qq1028867728

网友I:
一颗IC  就可以搞定   就是1.2 元

网友I:
一个星期就可以搞定   QQ:981811657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架构,台湾省的,看下VDD,GND的脚位就知道是哪家了

能方便说下是那个芯片型号吗

网友J:
我也来,一个IC搞定,不到1元

网友K(2021-01-16):
电路设计与单片机软件开发qq1251089237,    只要0.6元芯片搞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晕倒,这款美甲灯就是我做的。

国内就这么有趣,甲抄乙的。乙抄丙的,丙抄戊的,戊抄甲…………,好听点是互相学习,借鉴经验。难听点是抄袭盗版。

网友M:
触摸是不是8脚是地,12脚的电源,7脚接的外挂电容啊

网友N:
这是直接工作在24V的芯片吗?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一个IC搞定,不到1元

请问哪个IC可以1元以下做到触摸加数码管驱动?

网友P(2021-04-07):
有货,兼容松翰义隆全系列,主控单片机MCU原厂小彭 18676703390,性价比高。同时提供方案开发技术支持。包烧录,编带,8毛钱一直在出货

网友P(2021-06-27):
主控单片机MCU原厂彭工 18676703390,性价比高。同时提供方案开发技术支持。包烧录,编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