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 MAX3232怎么分辨检测求助

楼主(2020-07-15):
各位好:
      最近买了一下MAX3232,发现安装好以后全部不良。测试输入信号正常,输出信号应该是一正一负。但是我这个输出RX\TX都是2.5V左右。求教是我用的有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是产品质量去哪里买正规芯片呢?拜谢!!!

网友A:
IC质量问题的概率比较小,查一下电路是否有问题吧。

从正规渠道购买才有质量保证,如立创商城或代理商。

网友:
电容增大,改成1uf(105)试试

网友B:
芯片焊反了

网友C:
发个实物图看看

网友D:
测2pin和6pin电压分别是5V和-5V,有误差,如果没有这两个电压或非常小,则重点看4个电容

网友E:
即便不是正版的,除了恶意造假的,一般就算是反向的芯片,也是能正常用的,和正版不会差很多,实际体验都感觉不出来差别的。
还是看看标准应用电路是如何设计,你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有以前能正常用的芯片,替换上去看一看,
要多做试验,经过各种尝试还是有问题,再怀疑芯片问题

购买渠道,一般正规商城,就可以,国内外靠谱的商城不少的,立创,ickey,digikey,E络盟,mouser等等,都可以
别淘宝就行,那上边参差不齐,鬼知道是哪里的货,好多都是以前电子商城的,类似于中发,华强这类小摊位的店铺,好多假货。

网友F:
可以发个芯片的实物图看看,如果买到假货是会引起不良,正规芯片可以找一家供应商,长期合作,签订合同和品质保证,电子商城平台正规,但是价格会高很多,而且有很多物料都找不到,偏冷门或者缺货的料,我司办公人数50+,代理分销芯片,位于航都大厦,05年开始办公,可以考虑找我司洽谈合作!15817260414/李。

网友G:
以前我们公司也买到过假货 外观看不出来 用的时候 有个脚我记得电平不对 不能用

网友H:
你的C19整错了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4ODk4OHw3MDhiM2YwOXwxNzYzMjE3MDczfDB8

网友I:
10楼的电路,我还多一个电容,16脚VCC对地,开关电容电路,VCC对地要有一个电容就近退耦。

网友J:
现在的IC,想避免买到假货,只能靠渠道了。山寨IC可以在正规封装厂封装,打标也可以用跟原厂一样的打标机,外观可以做到无法区分。

网友K:
MAX232和MAX3232不一样的哦,有的电容要用1uF,有的电容用0.1uF就可以了,有的是5V的,有的是3.3V/5V都可以